直接从CAD图纸上量尺寸真的合理吗?

楼主(2023-12-16):
如题,感觉公司对这种操作有些认同有些坚决否定。
今天和一个老员工争论了一下,因为毕竟之前的公司严厉杜绝直接在图纸上量尺寸,所以对此不敢苟同,再者又是新来的不好多说啥
各位大佬说说意见呗

网友:
对于个人,肯定不认同。对于公司,老板说了算。

网友:
公司如果规定必须按照实际画图,不可以只改尺寸不改图纸,那完全可以在CAD上测量尺寸,我们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像有些公司习惯了直接在尺寸上修改但是不改线条,那这一点就不能做了。

网友:
我们cad老图借用就得当心,有很多不是1:1的,,

网友(点评):
多个尺寸对比,确定是否是只改的尺寸,没有改的线条,确认后卡尺量,也是参考吧。总之灵活应用,不能让尿憋死。

网友:
有标注的以标注为准;没有标注的以CAD量出来为准。我遇到好多;有不是1:1的都是小问题;基本不会错。整张图纸几十个件放在一起;有一个件的一个尺寸修改过标注还是不带公差那种才好玩。认同什么的我肯定不认同;但是心里不认同行动还是要服从

网友:
了解了历史,你就会明白有没有必要1:1出图了。
1.过去手绘图,铅笔细线粗线的原因,外轮廓尺寸大一毫米小一毫米,量尺寸是量不准的,更何况有的地方是小数点后面两位,更是不准,所以,不能量图纸的尺寸直接加工;
2.就算cad绘图,设计出图后要进行校对,如果外形没有太大的区别,修改设计一般直接改掉尺寸,而不会重新画一遍。按照图量尺寸就会出错。
3.当你用3d绘图,修改尺寸可以同时修改模型,便于后续的装配和有限元分析,何乐而不为呢。
4.不排除有个别情况下,外形都是同一形状,只是尺寸不一样的,这时候绘图者会图省事,一张图代表,上面罗列表格。这时候量尺寸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如果图纸没有尺寸,第一时间是问设计者或者上级,而不是拿尺子量尺寸。

网友(点评):
我在拖厂,之前他们为了图方便 CAD绘图不改图形,直接手改的图,已经造成多次批量报废。。手改尺寸是很快,但是容易出错,特别是牵扯到有装配关系的时候,你的今天的方便,就是给别人明天挖的坑

网友(点评):
CAD 制图最基本的就是1;1绘图。。

网友(点评):
即便是按比例出图,如果尺寸是15.95米,没有标注尺寸,你怎么能量出来呢?有这么大的图纸吗?有必要画这么大的图纸吗?另外,如果实际尺寸是15.95mm,你从图上怎么量出来呢?把问题带入实际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点评):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任何改动,必须签字才能生效。自作主张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在自作主张人身上。这个不用有任何疑问。只有敢签字的人且有签字权的人签字,别人才能按照他的签字干。这是规矩。如果不论规矩,。

网友:
说真的看客户,如果有漏标注的尺寸,信息沟通好,是否能以CAD图尺寸为准?可以就保留证据,照着CAD量就行,不行就要求对方重新出图。至于公司内部,真的听领导的就算了,新入职多做,少争论,可以建议,最多一两句,不要多说,公司错多了,自然会想起你的建议,咬着不放,如果没有出错,人家还认为你找茬。

网友:
如果图纸比例不是一比一,量尺寸就是错的。应该按图标注的尺寸加工。

网友:
我觉得看是什么图吧,如果是加工图纸,那确实应该要做到CAD上测量和实物一致才合理。
有很多都是直接拿DXF或者3D直接导入设备加工的, 这个年代如果还做不到图纸与实物比例一致,那我觉得很不应该了。
如果是产品外形尺寸之类的简图或示意图,那上边的尺寸确实不一定对了,以标有尺寸的为准。

网友:
你是新人,管你屁事,老板说,用皮尺你就用皮尺,比如我是农村来的,我厂最好的量具就是皮尺,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不认同就滚蛋

网友(点评):
自从进了这个论坛,每次都看尹老板的贴,我倒真很欣赏你的言语风格:不罗嗦,直戳要点。

网友(点评):
尹老板都是做大国重器的,卡尺量程太小了。

网友:
理论上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些人知道你干什么,从图纸量也问题,反正他搞定就是了!

网友:
只要不是写未注尺寸参照2D或者3D这种,那还是行

网友:
有时候根据图片设计设备,你就得导入cad量图片。

网友:
年轻的工程师最好从开始就养成正确的习惯。你也没有能力改变别人,不管其他人如何做,你始终要按照规范去做,这样对你以后要好处。

网友:
        量出来是一亩怎么办啊?

网友:
图纸 必须1:1画图,这是所有沟通的前体。这样会省去被坑,避免做工装的时候被坑,不是1:1画的图纸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早晚出问题,我工作中如果同事不是1:1画图,自己图省事 ,手动改尺寸,我直接就给他图 退回去,不会跟他合作的。

网友:
用尺子量15.90能量出来吗以谁量的尺寸为准
看看这个图,这是实际用的图,不是杜撰的,是瓶盖模具图。多0.01都不行。如果缺一个尺寸,你拿什么量一定用实际的例子说事

网友:
远的不说,近代很多将领因为违反军令不请示受到处罚的,也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没有评上更高的军衔的,太多了。根本原因就是不听号令。图纸就是企业里面的号令,命令不清,可以请示,但是不能自己琢磨自己解释图纸,这个工作方法就是错的,即便你测量对了也不行。这是规矩。没有标注,人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处理,那不是一人一个样子?和设计者的想法不一样怎么办?等你做了领导甚至老板,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别光从现在自己的位置和角度图痛快考虑事情,这都是前面踩了无数次坑得来的教训。

网友:
现在都是CAD打印的,打印时经常会出现自动缩放,很难做到打印出来是1:1的,所以直接量是有问题的,原来手工画图时必须1:1的,那时而且有规定使用的图纸必须是蓝图,直接打印的白图无效的!

网友:
我这外协件会有这种情况,一般是A0图,厂家打印机最多打A3,看不清,只能从电子档里量

网友:
以3D图纸尺寸为准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3-22):
我们公司有人之前说过我,CAD图纸要1:1,然后改图框大小,在去标打印比例,因为有一些加工商会直接用CAD图纸加工。但是我们仍然有好多图纸不是1:1的。稳妥起见,量实物

网友(2024-09-26):
我觉的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