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铝加热发黑导电问题

楼主(2023-12-16):
95氧化铝陶瓷,在真空(10-5Pa),循环加热到350℃,表面出现发黑情况,发黑区域主要存在与不锈钢定位柱接触区域,出现发黑情况后,陶瓷出现漏电情况。有大佬指导原因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д′)ノ✨™️陶瓷电极放電吗⁉️
上照片看看⭕~~~~~~···

网友A:
用钛或其它材料做定位柱会有改善吗

网友:
不锈钢经过高温再装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钛或其它材料做定位柱会有改善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氧化层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