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贴】关于三维软件重命名后图纸失联问题的调查

楼主(2023-12-16):
说明:本文只针对SW软件做分享;

求助/调查文档及网友回复见原贴:
关于三维软件重命名后图纸失联问题的调查 - 第2页 - 各类软件 - 机械社区 -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园 (cmiw.cn)

一、问题来源:

很多时候,我们设计的结构,需要重新命名一下零件,但是已经出了工程图,图一时爽,改了零件名,图纸文件不跟随,于是出现如情况;

二、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有很多,
1.通过插件或者解决,这种速度快;其缺点是电脑没有联网,宏插件就传输不到电脑上;
2.通过软件自带的“参考”,来链接工程图文;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图纸量少的时候可以解决问题,遇到量大的,就比较耗时间;

宏插件的方式很多,这里不做多介绍,只介绍“参考”;

第一步:

在利用“参考”前,需要把链接的零件图关掉,我的习惯是把整个页面关掉,把软件重启;有时候因为单个零件失链接,这个零件刚好打开过,“参考”的时候就会警报说零件已经被打开,就很烦人;

第二步:

可以像这样先把工程图按照零件名改过来,也可以在“第三步”中“STP 4”中找到对应的零件,然后在零件中改名;

第三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A:
所以为什么不用sw自己的重命名呢??把零件名字文件名字,关联的图纸名字一起改了

网友(点评):
因为官方根本没想到有人竟敢在不使用P D M情况下瞎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什么不用sw自己的重命名呢??把零件名字文件名字,关联的图纸名字一起改了

你说的重命名是树文件那里改文件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什么不用sw自己的重命名呢??把零件名字文件名字,关联的图纸名字一起改了

电脑自带的那个改名不关联工程图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自带的那个改名不关联工程图的吧。

我觉得他说的意思是在左侧模型树中改名字的同时,把工程图也得打开, 然后另存为这个名字,就好了,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然而工程图并不在模型树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自带的那个改名不关联工程图的吧。

中望3d都有这功能,作为老大哥的sw不可能没有

网友(点评):
这些功能都在P D M里面,谁会想到有人不使用PD M就敢瞎改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他说的意思是在左侧模型树中改名字的同时,把工程图也得打开, 然后另存为这个名字,就好了,我是 ...

他说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应该是SW2018在设计树直接改名的方法,那种方法只适用于没出工程图的时候改,出了工程图的只能改零件名字,工程图不会跟着改。这种时候我是用插件的。

网友(点评):
同时打开零件和工程图,然后在零件模型树下改名字,然后保存,仍然是关联的。

网友(点评):
图纸是关联的 但是外面的名字还是没改 还要再改一次 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望3d都有这功能,作为老大哥的sw不可能没有

破SW还真没有这种功能,SW2018在设计树确实有直接改名的方法,但是那种方法只适用于没出工程图的时候改,出了工程图的只能改零件名字,工程图不会跟着改。目前是有个宏可以连带工程图一起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SW做的这么垃圾。

网友(点评):
直接插件改,简单快捷

网友(点评):
但凡用过P D M不说出你这种话来,话说这么大一个软件怎么成为世界占有率第一的软件,是不是你眼里所谓的更高级软件都更垃圾了,还是用户太傻逼了

网友(点评):
搞个PDM要多少钱?现在这行情小公司能挣几个钱?软件都是用盗版的,不要来装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应该是SW2018在设计树直接改名的方法,那种方法只适用于没出工程图的时 ...

那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我的方法是需要改的工程图和零件图一起打开, 同时改名字

网友D:
pack and Go可以直接一起改,整个装配体所有的零件和工程图都能改完关联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比较麻烦

网友:
文件夹中,选中sw的三维,右键里面有个sw的,右滑里面有个重命名,改好确认,再把工程图直接重命名,你打开工程图就不会报错;再一个就是批量修改时常用命令也是选中装配体后右键里面有个以前叫打包,现在叫p什么go的,那个直接都是连工程图的指针一起变的,你改好名字就可以了,不改的前面小勾去掉;不然,按你这么改几百个零件的整机缩放的活你不是要干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我的方法是需要改的工程图和零件图一起打开, 同时改名字

那还是很麻烦,现在是有改名宏,直接改零件名字,工程图会跟着自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望3d都有这功能,作为老大哥的sw不可能没有

一看你这就根本没用明白中望3D,中望3D那个零件与工程图根本不是靠着文件名来连接的
你单单把零件名称改了,工程图却能照样连接原零件文件。
这与INVENTOR的机制差不多,而solidworks零件与工程图的联接必须是文件名百分百相同,多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行。
而且你说的也不对,谁是老大哥。你是不是以为中望3D纯国产的,根本不是。是中望公司收购美国V X软件后改名而已,而 V X软件的诞生时期跟solidworks是一个时代的 只能说当初他们的设计软件的思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ck and Go可以直接一起改,整个装配体所有的零件和工程图都能改完关联

你那个是打包,打包还是一个零件,一张零件图的过,

我是那种,改图名图号,就必须看到零件啥样的,这样改完图名,每一个零件在组件中的位置,我也大差不差的能记住,
基本上看到图号图名,就知道这个零件啥样在哪儿组装。

我看有些人有些公司,直接给个零件图号,没有零件名,就感觉很难受。

网友:
你直接在外面用电脑自带的重命名sw文件重命名,就等于你要给一个小孩改名字但是他爸不同意你说小孩能同意吗

网友:
单个零件部件的修改方式     应该就是楼主说的这种吧

这种方法最简单

网友E:
公司电脑有加密软件,这种方法完全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电脑有加密软件,这种方法完全不管用

你试了吗?

网友(点评):
试了N多次了,都是提示无法编辑文件的参考文献。此文件不是有效的SOLIDWORKS文件,或者此文件未在SOLIDWORKS97或更高版本中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什么不用sw自己的重命名呢??把零件名字文件名字,关联的图纸名字一起改了

是的,这个我觉得是最方便的,在设计树改名。参考也会跟着变

网友:
用一个宏文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是打包,打包还是一个零件,一张零件图的过,

我是那种,改图名图号,就必须看到零件啥样的,这 ...

这个就是习惯不同了,我这边每次调整后,整个文件都用一个新文件夹放

网友F:
用沐风工具箱啊,改名字好用的一匹。还不掉图纸和装配体链接

网友F:
什么是关门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是关门贴

就是发了求助贴或者调查贴之后,一个总结的帖子,在技术层面尽可能完成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沐风工具箱啊,改名字好用的一匹。还不掉图纸和装配体链接

如果说你用的电脑连不了网,而且手头没有沐风工具箱的时候,这一招虽然慢,但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下一个“凯元工具”插件,这个安装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改零件名称,相关的工程图会自动跟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