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钢淬火后一般进行低温回火 高碳钢采用不完全退火,可以采用低温回火,中温回火...

楼主(2023-12-16):
低碳钢淬火后一般进行低温回火
高碳钢采用不完全退火,可以采用低温回火,中温回火,或高温回火。
中碳钢可以采用中温回火或高温回火。

请问上述理解对么?

网友:
这样理解不对。低温回火的目的是保持淬火钢的高硬度和高耐磨性的前提下,降低其淬火内应力和脆性,主要用于量具、刃具、磨具和滚动轴承;中温回火的目的是获得高的屈强比、弹性极限和较高韧性,主要用于各种弹簧和磨具;淬火加高温回火又称调质处理,其目的是获得强度、硬度和塑性、韧性都较好的综合力学性能,广泛应用于螺栓、齿轮和轴类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