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板怎么阵列的??

楼主(2023-12-17):
要画  链板输送机   链条能直接扫描出来

我自己算了一下   把链板的路径画了出来    曲线阵列

结果出来的不是我想要的  他为什么不能顺着路径整齐排着呢

搞不明白

网友A:
曲线阵列的曲线起点要跟你第一个链板中心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阵列的曲线起点要跟你第一个链板中心重合

是重合的啊

网友:
模型画得真漂亮

网友:
粉粉嫩嫩的

网友(点评):
帮忙解决问题啊 帅哥~~~~

网友(点评):
我是用UG的

网友:
这种问题你百度下应该就有了吧
这个应该用链阵列啊,调出命令,点点选选

网友:
SW有链阵列,你百度一下有详细方法,需要画轨迹线,做出来还能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重合的啊

是阵列里面有对齐位置,三种方式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