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板离心应力分析与远程载荷添加?

楼主(2023-12-17):
如图所示旋转板的另一面加工出凸台,作为定位安装基准面板材质为UN90,采用铸造+机加工制造

现在旋转板受到离心力,那么如果用SolidWorks或workbench分析离心力的话,离心力的载荷选取哪里?是内侧圆弧?还是外侧圆弧?

旋转板与其他件安装时是用圆柱销定位(图中画粉色圆圈的),然后用螺钉(图中黄褐色圆圈)将其零件进行把接,那如果整个旋转板受到离心力分析,那么它的螺孔与销轴定位孔是如何将离心力加载各个孔的?是通过远程载荷吗?实际的安装孔和销孔有60多个,一个一个的添加不现实
那么在用SolidWorks或workbench分析时,是否可以将夹具固定在定位基准面上(两凸台),然后离心力选取外侧圆弧或内侧圆弧?然后安装孔与销孔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网友A:
你这个图看不明白,是绕着圆形旋转吗还是其他地方,圆柱销是圆周均布吗?凸台也是圆周均布吗?其实每个圆柱销的离心力你把他等效成一个径向力就可以了,你又不做动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看不明白,是绕着圆形旋转吗还是其他地方,圆柱销是圆周均布吗?凸台也是圆周均布吗?其实每个圆柱 ...

螺钉,销轴和旋转板一体,绕着轴线旋转
圆柱销和螺钉都不是均匀分布

网友:
随便举个例子:

楼主:
文字解析?

网友A:
有个离心力载荷,你加上就可以了,其他位移约束按实际情况来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离心力载荷,你加上就可以了,其他位移约束按实际情况来施加。

那这么说的话,那就把螺孔和销孔受到的离心力通过远程载荷添加进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的话,那就把螺孔和销孔受到的离心力通过远程载荷添加进来了

你上模型吧,这样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模型吧,这样说不清楚。

大体上是如图这么个意思

网友A:
只能根据图片注释了。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一句,这零件不会就这样旋转吧?这得多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根据图片注释了。

这么做的话,销孔与螺孔也可加载到离心力?

网友(点评):
有质量才会有离心力。销孔和螺孔只会改变质心的位置,你可以去看一下动平衡的知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做的话,销孔与螺孔也可加载到离心力?

我是先给一个离心力,然后在把离心力的远程载荷转移到各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