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受力分析(二)

楼主(2023-12-17):
如图秋千,绳长L,重量不计,秋千板长2L,其中O1A=BO2=1/2L;秋千板重G,上有一重物,重量为2G,问,重物在秋千板的不同位置秋千的状态如何(假设重物可以吸在秋千板上不会掉落)。

网友:
把重物和板看成一体,分析重心位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
感觉正在上高中的理科生比较感兴趣

网友:
板和重物看做一体,找重心,算静态负载,然后考虑加速度,算动态负载,然后给安全系数,载人一般十倍以上,然后核算板和绳子的强度

网友:
放的位置给个正确的,感觉重力向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