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设计

楼主(2023-12-18):
有一个法兰盘,想在法兰盘上安装一个O型圈,起密封作用。然后密封圈不易掉下来。盖在有压力的罐体上。想让各位大佬看看怎么开槽和选密封圈规格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按标准来就可以了

网友:
压力容器有标准的法兰及垫片的  不需要单独做O型圈吧

楼主:
现在需要单独做一个这样的法兰盖。加工密封圈。不知道开槽

网友:
看着情况应该是 压力由内向外 轴向密封。开槽是在gb 3452.1有

楼主:
这样开槽密封圈会掉下来吗

网友:
开燕尾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燕尾槽   或者安装的时候涂一点润滑油

燕尾槽有开槽的尺寸标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