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种内管道

楼主(2023-12-18):
如图,想知道现在这种内管道能做得到了吗?用什么方法做

网友A:
铸、锻、盾构机

网友:
(・⍛・) ☞✨:;上加工中心

网友:
3D打印也可以

网友:
先说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
只要有钱
没什么不可能
前提是你得有钱

网友B:
分两块板来做或者改形状,看你主要用途。

网友:
3D打印,我在展会上看到有模具设计水道,直接用金属3D打印,随形走

网友:
参考液压阀的制作工艺,可以打孔对接,也可以铸造,对内壁有要求可以流体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铸、锻、盾构机

盾构机我笑了。。。哈哈哈

网友C:
设计和制造,从来都不会脱离于应用而存在。

所以,先问一下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么个难以加工的形状?
可否直接L形?可否平台直孔平台?甚至直接斜孔?
都不行?那再讨论,可否剖成两半零件再装配或焊接?

每个设计人员肯定都学过的大学课程内容:设计的合理性。
此例子就属于极为的不合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和制造,从来都不会脱离于应用而存在。

所以,先问一下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么个难以加工的形状?

(ー_ー)ノ~✦✧✩✨:;我现在都没看出来这是什么工件❓

网友E:
多大啊?什么精度?
盾构机不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两块板来做或者改形状,看你主要用途。

铝的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和制造,从来都不会脱离于应用而存在。

所以,先问一下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么个难以加工的形状?

管道内的物料粘性大,流动性不强,就设想人类目前的除重新浇筑以外还有没有办法打弯孔。当然直角的两个通孔是比较常规的。得物料兼顾密封和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ー_ー)ノ~✦✧✩✨:;我现在都没看出来这是什么工件❓

哦哦,这个只是一个设想,随机画的一个形状,问问能不能打这样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啊?什么精度?
盾构机不是不可能。

小工件,盾构机就有点离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道内的物料粘性大,流动性不强,就设想人类目前的除重新浇筑以外还有没有办法打弯孔。当然直角的两个通 ...

(ー_ー)ノ~✦✧✩✨:;粘性大⁉️管道内壁喷涂‘特氟龙’

网友:
直接镶一个弯管在里面,好做有好修。

网友:
用在哪里?

网友F:
精密铸造,然后流体抛光。

网友:
楼上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密铸造,然后流体抛光。

如果量少呢?打样呢?

网友:
专用折弯机,带滚轮的那种

网友:
你可以设计易于加工的胚体,然后在里面安装这样的管道,便宜还易于拆卸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