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正反转旋管小机器

楼主(2023-12-18):
没有想到,这种电机噪音太大,钣金箱体不适合直接装电机,噪音。。。。。。

网友:
内部加消音棉,淘宝买点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一个风螺即可消除电机噪音

电机直接带负载,不要钣金外壳,两者噪音对比一下。

加上钣金外壳,说不定还是一个噪音放大器。

网友:
(・⍛・) ☞✨:;电机安装衬板❕~~~~~~···

网友:
多少rpm?

网友(点评):
像车窗玻璃雨刮电机,内部尼龙涡轮蜗杆减速后输出

网友A:
加装一个风螺即可消除电机噪音

网友(点评):
我搜风螺都是报警 怎么降噪?

网友(点评):
风螺声音挺乐观的,这不就掩盖了原有的噪音

网友:
lz解决了吗

网友(2024-11-01):
电机额平衡没做好,另外电机与壳体之间用橡胶块隔开可以有效减少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