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GB/T1048-2019国标,这段话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18):
(图片)

楼主:
请教高人,上面图片红框中的文字什么意思?是不是说,PN100里面PN没有意义?100有意义吗?
不好理解

网友:
去当地小学门口等着,找个体育老师一问便知

网友(点评):
大神啦,我只是硬件工程师,真心请教。

网友:
字面意思

网友:
硬件工程师
CPU,i3, i5, i7

网友(点评):
见笑,这么高端的做不了。做工业物位仪表硬件的

网友(点评):
要用到钢管、法兰。真心不懂,虚心请教

网友A:
就好比电路,耐压AC400V还是AC1000V,这个400不是测量值,AC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电路,耐压AC400V还是AC1000V,这个400不是测量值,AC没有意义。

耐压AC400V,从通常意义来说,400V对应最高耐压值,是有规定的,比如4000Vac,也是可以测量的。
AC是交流的意思,区别于直流DC。

我一开始是看到PN10的法兰,有的说最大工作压力10公斤,有的说10Mpa。就想到查国标看看,结果说PN没意义,10不是测量值。
那别人要求DN25 PN10的法兰,我怎么知道压力多大?

还请大神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点评):
压力管道,不懂就不要碰了,这是要负安全责任的。还要有资质。

网友(点评):
公司没有机械工程师咋办?责任肯定不该我来负。但是这国标具体含义还是想搞懂。

网友B:
你就当是买衣服,问人家都是要M号还是XL号,但是具体衣服长短胸围之类的尺寸各个厂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当是买衣服,问人家都是要M号还是XL号,但是具体衣服长短胸围之类的尺寸各个厂家不一样

嗯。感谢大神指导!
这样我就理解了。
就是说,不能拿这个型号作为技术要求,不能按这个来检测。具体的还要另行详细说明。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上这个理解也不对,是说这个管路如果是PN10,那么,法兰、管道、密封圈、阀门、弯头、三通……得都是PN10等级下的才能接到一起,PN10的1寸法兰和PN16的1寸法兰螺丝孔是对不上的,PN16的要大一圈。

网友C:
意思就是不要测,这是一个虚的东西,压力和通径是泛指;DN25的管,内径可能是23、24、25、26、27、28,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这个理解也不对,是说这个管路如果是PN10,那么,法兰、管道、密封圈、阀门、弯头、三通……得都是PN10 ...

感谢大侠指教!
就是说,同一系列的才能配套使用,只是必要条件。还有具体要求,需要详细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不要测,这是一个虚的东西,压力和通径是泛指;DN25的管,内径可能是23、24、25、26、27、28,都算 ...

感谢大侠指导!
就是说,光靠DN25,并不能确定实际的管道内径,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
非常感谢!

网友D:
这个一个是国际标 一个是美标好像。意思是计算时候就不用2.5 6.3这些了。这些有时候是0.25 2.5 。虽然我们经常遇到这些,但是都是一晃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个是国际标 一个是美标好像。意思是计算时候就不用2.5 6.3这些了。这些有时候是0.25 2.5 。虽然我们 ...

感谢大侠指导!学到了。

网友:
上面的尺寸有一个范围值,在这个范围都是对的,结果以实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