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镍铁合金3d打印最小壁厚是多少?

楼主(2023-12-18):
钨镍铁合金3d打印最小壁厚是多少?0.5mm的厚度强度是否够用?就是用来做个定位面,靠近定位,不见得要吃多大劲

网友:
金属3D打印,高端设备啊
不知道是什么行业的

网友:
钨合金打印出来的比较脆,0.5mm厚度容易断。另外打印出来的粗糙度差,不适合当作定位面。薄片可以采用粉末冶金,轧制出来,这种效果比打印的好

网友:
打印出来不一定有0.5MM,可能会收缩,建议做大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