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翻转类偏心机构的扭矩如何计算?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23-12-18):
我这边有个翻转机构,3个半圆轴瓦共用一个翻转机构,1、2.5吨(重心与轴心同心)2、2吨(重心在轴心下方40mm)3、1.5吨(重心在轴心下方70mm),这样的机构咋计算扭矩啊?求教大神

网友:
上motion跑一遍

楼主:
我用的是SW,我这个没有,白金版的才有的。。

网友A:
艺高人胆大是吧,好几吨的东西用悬臂结构?
你这悬臂结构,看上去就悬的很,毕业设计?
速度要求多少?加减速时间要求多少?设备怎么放置?重力方向是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是吧,好几吨的东西用悬臂结构?
你这悬臂结构,看上去就悬的很,毕业设计?
速度要求多少?加 ...

你别说,还真有这种,找了个图片,手轮摇的,速度没要求,空间有限,想配两个减速机,但是手摇的减速比太高,摇的圈数太多,人受不了啊,我用力X力臂粗算了一下那个重心和轴心同心的,但是还有俩偏心的,整不会了,就来求教了呀

网友(点评):
就是你说的方法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是吧,好几吨的东西用悬臂结构?
你这悬臂结构,看上去就悬的很,毕业设计?
速度要求多少?加 ...

这个是学校或者研究所这样的机构的试验台架,都这样,无非是稳定取点的问题。

网友B:
找个专科(中专就行)他们有发动机或者变速箱试验台架,去看看他们用多大的减速器就好了,这里估计好多人都做过,你问问他们用多大的减速器,估计一包华子钱就给你搞定了。
我见过,但没记减速器扭矩和规格。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别说,还真有这种,找了个图片,手轮摇的,速度没要求,空间有限,想配两个减速机,但是手摇的减速比太 ...

偏心的不会啊,那个咋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专科(中专就行)他们有发动机或者变速箱试验台架,去看看他们用多大的减速器就好了,这里估计好多人都 ...

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咱能跟着学习一下,不然搞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咋整啊,通过重心评分的话,两端重量是平衡的,可以大概估一下,但不是正统的法子,搞的也不准

网友A:
没有转速要求,没有旋转精度要求,那么就随便搞了
第一种情况不偏心,理论上让你家老母鸡用嘴啄一下也能让转轴转动起来,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考虑摩擦力,这个你就得有经验了,或者有设备做参考。
第二种情况,重心不在转轴上,并且偏心距离你都知道了
那么什么时候所需要的扭矩最大?就是当重心和轴心的连线与重力垂直的时候(重力垂直于力臂)
2吨≈20000N,偏心40mm,算出产生的最大扭矩为800NM
1.5吨≈15000N,偏心70mm,算出产生的最大扭矩为1050NM
取较大值1050NM,算上安全系数(建议大于1.5),即为所需扭矩
为了保证旋转到位之后不回退,一定要用涡轮减速机(涡轮减速机效率要额外计算),能自锁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减速机不是涡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速要求,没有旋转精度要求,那么就随便搞了
第一种情况不偏心,理论上让你家老母鸡用嘴啄一下也能让 ...

不偏心的2.5吨的那个我照着公式,扭矩=力X旋转半径,用25000Nx0.7M(旋转半径),算出17500NM,这么算错了啊?小白求教,感谢

网友(点评):
旋转半径不是力臂

网友(点评):
旋转半径指的是重心的旋转半径,兄弟你学过理论力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转速要求,没有旋转精度要求,那么就随便搞了
第一种情况不偏心,理论上让你家老母鸡用嘴啄一下也能让 ...

那这种的应该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点评):
不用算,也没法算,摩擦力你怎么算嘛,和你装配精度轴承精度都有很大关系的,总之扭矩肯定小于偏心的情况 你把偏心的情况算明白就可以了。 偏心的都能转,你这不偏心的肯定也能转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如果有偏心),还有一部分用来克服各运动副摩擦。
接下来以你这里面2t,偏心40mm的情况为例,第一部分可以应用M=Jα。
转动惯量J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计算公式,但在SW里直接计算要快得多。此外J与转轴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在转轴上建立坐标系来考察特定轴上的转动惯量。如图所示,我们很方便地得到了负载相对转轴的转动惯量为238.14kg·m^2(必须注意,转动惯量由积分得来,即使我使用了与你相同的质量和质心位置,只要质量的分布不同,转动惯量的结果就可能差很多,所以你不能直接拿我这里的数据套用到设备中)

转动惯量测量

转动惯量测量

角加速度α则与你的工况相关,假设这个设备需要在2s内把负载加速到0.5转/秒,
那么α=Δω/Δt=2π·0.5/2=1.57rad/s^2。
负载如果不偏心,各运动副也十分光滑,那么就直接有M1=Jα=238.14×1.57=374Nm,通过motion仿真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惯量motion仿真

惯量motion仿真

对于第二部分,由于负载偏心,我们驱动动质心升高时要克服重力做功,如图所示,这部分重力矩的变化规律比较容易得出:

重力矩

重力矩

即M2=mg·e·sinθ=mg·e·sinωt=2000×9.8×0.04×sinωt=784sinωt,且易知θ=90°时力矩最大,为784Nm,通过motion仿真也窥见M1、M2叠加后的力矩变化规律:

惯性力矩+重力矩

惯性力矩+重力矩

最后,摩擦力矩M3不必算出,而是可以通过机械效率(如减速机样本中的数据、各种标准件的传动效率经验表)涵盖这部分,我们假设机械效率为60%,那么合力矩M=M1+M2+M3=(M1+M2max)/0.6=(374+784)/0.6=1930Nm,通过motion仿真也可以得到三者叠加后的力矩变化规律:

合力矩

合力矩

而如果你最终选择了一款1:160的减速机,取个工况系数K=1.2,那最终需要的输入力矩就是Mi=1.2×M/160=19.47Nm。

网友(点评):
SW玩得溜啊

网友(点评):
嗐~基本功啦❛‿˂̵✧

网友(点评):
第三部分选的太保守了,一般滚动轴承摩擦系数可选取0.005-0.02,电机减速机的机械效率普通的是85%,蜗轮蜗杆是6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 ...

虽然看不懂,但是可以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 ...

很详细,非常感谢,手下我的膝盖吧,大神

网友:
最近我也要弄这种,不过我的工件只有40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咱能跟着学习一下,不然搞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咋整啊, ...

这个中专的汽车专业标配,去当地找一找,减速器一般是可以自锁,估计是蜗轮蜗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 ...

大佬,M2我不需要放安全系数吗?

网友(点评):
要是觉得对几何参数、质量属性没太大把握自然可以给系数,我只是平时习惯都放最后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 ...

学习了,厉害

网友(2024-03-04):
引用 网友C:
负载需要的驱动力矩可以简单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抵抗负载的惯性以达到一定转速,一部分用来克服其重力 ...

很棒,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