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结构化BOM和仅零件BOM导出数量不一致,求大佬帮忙分析

楼主(2023-12-18):
用Inventor导出的BOM有问题,导出的结构化BOM数据有误,下一个层级不能按照上一个层级需求数量去相应翻倍,比如下面这个图,如果第二层级中的运营中心数量是5,那么第三层级相应数量应该乘以5,可实际导出来的第三层级数量还是没有乘5,这是什么原因?求大佬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自带的BOM功能就是这样的,想算总数就用只看零件或者看有没有插件辅助算。

网友A:
在inventor中,在装配体的BOM中存在三种结构数据:

model Data
Structured
Parts Only

在制作装配图时,标记图纸时也会涉及用哪种结构进行标识

具体可以看看帮助文件,按照自己需要选择。

按题主的说法,似乎想要Parts Only(穿透层次), 但是选择了Structured(本层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ventor中,在装配体的BOM中存在三种结构数据:

model Data

感谢大佬!!
另外再求解下,inventor 结构化BOM导出(所有层级),如何能设置外购件不再急需展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另外再求解下,inventor 结构化BOM导出(所有层级),如何能设置外购件不再急需展开呢?

将外购件的bom结构设为外购件,在仅零件视图下就不会被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