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杆端关节轴承球头脱落的原因?

楼主(2023-12-18):
杆端关节轴承球头脱落的原因?

网友A:
产品质量和润滑查查,应该是受力方向有问题,直升飞机都用这个,

网友B:
不会是杠杆原理给撬出来的吧

网友:
看着就磨成啥逼样了,你说呢?

网友C:
可能横向力受力太大了,最好选那种有一根钢丝一样的东西卡住不让它跑出来的。我这个是氮气缓冲杆上面的。
最好检查一下安装位置有没有跟受力方向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质量和润滑查查,应该是受力方向有问题,直升飞机都用这个,

图中的安装方式,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球头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杠杆原理给撬出来的吧

这样的安装方式属于杠杆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横向力受力太大了,最好选那种有一根钢丝一样的东西卡住不让它跑出来的。我这个是氮气缓冲杆上面的。
 ...

是这样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