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行程开关固定结构问题

楼主(2023-12-18):
如图,这是一个平移门,气缸带动,从A到B是打开,B到A是关闭,因此需要在两端增加行程开关。

就如图这种该咋设计让行程开关可以前后调节。

有没有好点的简单结构可以教一下啊,最好画个简图,感谢!

网友A:
没明白这个前后调节是什么意思,向手动控制打开的位置吗

网友:
应该先说明下你用的是那种行程开关
接触的还是非接触的

网友:
在滑动的一侧装C型槽,再用管夹夹感应开关。管夹夹在C型槽里可调。

网友B:
红圈中两个白色的就是行程开关吧?

网友C:
(・⍛・) ☞✨:;笨❕❗
买这种调节范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这个前后调节是什么意思,向手动控制打开的位置吗

额,意思就是到时候需要根据门的开到位和关到位对行程开关位置进行调整,调到合适位置后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中两个白色的就是行程开关吧?

嗯是的,我在淘宝上搜的样子模拟的。感觉这种比较合适。想着最笨的办法就是到时候根据门关到位和开到位现场确定行程开关位置再固定。

然后又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就想咨询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笨❕❗
买这种调节范围大

这种我淘宝也看了尺寸,高度比较高(38mm),超过我门盖子到轨道顶部的垂直距离了(32mm),接触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我淘宝也看了尺寸,高度比较高(38mm),超过我门盖子到轨道顶部的垂直距离了(32mm),接触不到。

(・⍛・) ☞✨:;如下操作
1️⃣把拨片拆下,反向安装。
2️⃣把拨片略微向滚轮方向弯一下。
3️⃣把开关的旋转拆下,调转90゜装回。
4️⃣把开关整体侧向安装,也就是原本正面宽度20㎜,变成高度20㎜。
5️⃣钣金折弯制作行程开关安装板,順便开長条孔,用于调整。

网友:
行程开关,天天给人撞的东西,你安装位置还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如下操作
1️⃣把拨片拆下,反向安装。
2&#65 ...

明白了,感谢解答

网友:
行程开关自带腰孔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就加装一块定位板,感应器固定在定位板上,定位板上开长腰孔用于调节行程固定在机架上。

网友:
霍尔开关方便,,,,,

网友:
你选的这个行程开关不合适,有撞击式的,牛逼选接近的,光电的

网友:
这种都是薄板,随便买个行程开关,调好位置后现场打孔就行,手电钻就能搞定。

网友:
气缸驱动的光调节行程开关?应该调节气缸行程

网友:
可以看看微动开关,加一个钣金安装板,钣金板用来调位置。

网友:
既然是气缸驱动的,为什么不用磁感应开关装气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