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光电和无杆气缸侧轴类零件长度

楼主(2023-12-19):
今天再客户工厂看到一个用类似光电和一个无杆气缸做的测长装置,公差允许±3mm,请问有用到过类似结构的朋友吗?望指点12.本想着用伺服检测相对简单,领导说成本太高,因为公差要求不高建议我用那个光电和无杆气缸的测长。

楼主:
轴长度150-500不等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我那个结构上能实现,不太清楚楼主实际情况。但这个检测范围有点大啊,150到500这个范围,大品牌并且还能支持读取的位移光电要求比较多价格也不便宜。我觉得重点是在位移光电,楼主先去选型询价,综合看看吧。

网友A:
我最近有个方案想用这个,知道这个东西精度很高,但是没接触过,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
无杆气缸也要一两千块吧,可不可以考虑激光测距传感器呢?精度不高,价格也不贵

网友:
一把电子尺+普通气缸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有个方案想用这个,知道这个东西精度很高,但是没接触过,不知道价格咋样

看使用环境,环境还过得去的话,贴个光栅条,上面挂个读数头即可,便宜

网友:
激光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