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桁架装配调试是如何保证平行跟等高的??

楼主(2023-12-19):
各位好,我有一个龙门三轴桁架,跨距有3.8米,很大。我想知道两边龙门装配是怎么保证相互平行跟等高的??用的什么测量工具??测量方法调试方法??谢谢。不可能用千分表去打吧,跨距这么大

网友A:
这个架子 是焊接的?

网友B:
用千分表打,要做成可调节的,除非你没要求

网友C:
做个连接两边的工装 中间放个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千分表打,要做成可调节的,除非你没要求

跨度4米,怎么千分表啊

网友(点评):
中间切换基准,就只有2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连接两边的工装 中间放个水平仪

只能用过做工装来辅助安装是吧

网友(点评):
用个长的方钢管,中间放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 是焊接的?

拼接装起来的

网友A:
你试试 有那个水平激光仪器

网友:
望 闻 问 切

网友:
(╬•̀皿•́)و✧:;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 有那个水平激光仪器

发射出一条亮线那种??能看的准??

网友D:
焊接要工装
装配可调

网友:
平行不用测,一边有靠边,另一边自由,变移动边锁不卡就行,高度如楼上所说用水平仪调个大概,只要机构不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要工装
装配可调

关键怎么调??用什么辅助仪器

网友(点评):
激光水平仪

网友:
建议用经纬仪或水平仪+标高尺。可以确定水平和距离。导轨平行靠平推横梁感觉或监测伺服电机扭矩值应该可以达到所需要的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能检测水平精度是多少呀 没用过。

网友:
我们没做过这么宽的,一米的做过,一边是浮动,可调整的,就是来回推拉,运行顺畅。速度没那么快

网友(2024-01-18):
我在搞一搞7500跨度的,也在考虑装配调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