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提了个问题

楼主(2023-12-19):
在高度5米的平台上打个孔做个45度的斜梯上到平台上,请问,打个长方形的多大的孔。这也是考验设计者的设计能力。分析能力了。

网友:
按使用场景来分析:
单人使用的话宽800,长1400差不多了,按身高165;

网友(点评):
1.不能按身高165设计,要按照身高180设计。2.要考虑人踩最后几个台阶,不能碰头。3.要考虑人下台阶的时候,也不能碰头,以及人梯扶手的空间大小。

网友(点评):
实际是800x2000,还要考虑开口下面的加强槽钢等等

网友A:
对于搞设计时间长了以后,这种问题有时候往往感觉很难回答

过人:对于通过性开口,GB(强制国标,机械安全中要最低要求),其他重工行业如SH,SY,HG等均有自己的对应要求。
登高:对于高于3m高空,有保护性设施的要求
踏梯: 有每级踏梯高度范围和深度范围规范建议

对于使用人员:有身高范围设定

所以,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搞清楚了,简图一画,问题旧解决了。

网友:
通道有规范要求,净空2.2米,通道2.2米以内无障碍物即可。

网友:
5米建议用螺旋梯,省空间

网友(点评):
根据客户需求。客户是大腕,上下需要两侧有保镖保护,你设计宽1500都不够大气

网友:
跟你说不明白,你按我图纸做就行了

网友(点评):
跟你说不明白,你按我方案制图就行了

网友(点评):
跟你说不明白,你按我的关键尺寸做方案就行了

网友(点评):
跟你说不明白,你给我画个五颜六色的黑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地道战我们都看过,直径至少大铁锅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搞设计时间长了以后,这种问题有时候往往感觉很难回答

过人:对于通过性开口,GB(强制国标,机械 ...

很多时候需求都是模糊的,你问他们都说不清楚,等你东西做出来了,这个不满意那个不开心都开始了。感觉做设计时间越长越不容易设计东西,还是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猛,啥也不懂反而想法简单。
比如一个料盘设计,有客户喜欢销钉定位,有客户喜欢用靠块定位,有的客户喜欢用磁铁定位,还有的喜欢挖个槽定位,我只知道一种也就罢了,偏偏我知道好多种,销售部经常是料盘图纸丢过来,又不说客户是什么需求,我反正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
根据使用场景来,每天几次的上去,和很久才上去一次不一样。我设计过90度直上直下的扶梯(井式渗碳炉),600X600足矣。赞成有人说:参照地道战的设计,“一口锅的大小刚好”

网友(点评):
大铁锅和一口锅可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