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丝和自攻螺丝的选择

楼主(2023-12-19):
有个产品需要吊顶安装,固定在屋梁的木梁上,木材结构。这个时候是用自攻螺丝还是膨胀螺丝呢?  在网上看,说膨胀螺丝多于混泥土,对木材有伤害,可能造成裂痕。但自攻螺丝感觉又不是很牢固

承重275KG,6根立柱吊顶。

网友:
承重安全系数要有的吧,屋梁啊,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搞什么螺丝、钉子啥的尖锐物体。用钢带做个类似卡箍的东西吧。佛祖保佑你,阿门。

网友(点评):
安全系数怎么弄,怎么定

网友:
用夹板夹吧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老板说太丑了

网友:
木头用膨胀螺丝那是找死吧

网友(点评):
详细说下,这是为啥

网友(点评):
膨胀螺丝是靠螺丝拉力转化成螺丝的径向的力,锥套的角度很小,所以径向力非常大,然后通过径向力产生的磨擦力拉住螺丝,木头太软,直接把孔涨大了甚至炸开,同时螺丝表面也是平的,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磨擦力。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先固定过一个件在木梁上作为基板,然后所有的件都安装在基板上

网友(点评):
结构是这样的

网友:
抱箍固定在木梁上  产品再吊装在抱箍上

网友(点评):
抱箍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先固定过一个件在木梁上作为基板,然后所有的件都安装在基板上

那自攻是个好选择,不行就给木材掏洞,类似榫卯结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