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输送过渡线问题,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23-12-19):
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A:
如果只是想让那个过渡滚筒动,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用直流型电动滚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想让那个过渡滚筒动,负载不大的话可以用直流型电动滚筒。

有考虑过,但在售的基本直径是φ50的,空间不够

网友B:
底下有空间不,动力驱动一个橡胶轮,橡胶轮压到无动力辊筒上进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下有空间不,动力驱动一个橡胶轮,橡胶轮压到无动力辊筒上进而驱动。

这个可以尝试下,感谢

网友:
我看你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空得齿轮,能不能利用上

网友(点评):
输送链已经把过渡辊两端都盖起来了,很难布置轴端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有空间不,动力驱动一个橡胶轮,橡胶轮压到无动力辊筒上进而驱动。

(╬•̀皿•́)و✧:;好想法❕❗滚轮带动滚轮

网友:
刀口输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下有空间不,动力驱动一个橡胶轮,橡胶轮压到无动力辊筒上进而驱动。

好方法

网友:
无动力辊能否加长,加长后可在一侧与动力辊筒增加连接

网友:
不清楚输送的工件多大 ,如果质量轻一些的话偶尔需要过度小工件 感觉可以直接做个类似风扇叶片的结构固定滚轮上 然后用压缩空气作动力源 吹叶片带动滚轮旋转 不知可行不

网友:
两段轨道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小轨道矮一点,错位,用重力呢

网友:
买几个橡皮筋  辊跟辊直接绑起来

楼主:
最后的解决办法,加了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