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线缆接头拉拔器设计

楼主(2023-12-19):
请问如何设计如图所示中的线缆接头拉拔器,这个接头还做了一个背板,考虑如何依靠此背板做个拉拔器械?谢谢!

网友A:
图都没有,不过还是回答下吧,大概思路如下:

网友:
这个很简单: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都没有,不过还是回答下吧,大概思路如下:

按了多少回车?

网友(点评):
按住不动就行 以上是测试

网友(点评):
点评会自动把回车改成空格。。 测试

网友B:
(⊙o⊙)‼️✨:;你这连接噐是什么结构⁉️

网友:
我来观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你这连接噐是什么结构⁉️

后面的是背板

网友(点评):
(•̀ᴗ•́)و ̑̑:用斜面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