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导BOM,外购件也一并展开了

楼主(2023-12-19):
用Inventor 导结构化BOM,选择所有层级,但是连外购件的下一层级都一起展开了,如何避免外购件展开,求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
对于文件在BOM中的表现(BOM strucure):

在Tool菜单下,设置Document Setting - Bill of Materials - Default BOM Structure - Inseparable(不可分割)

对于BOM中的类型,建议看看帮助,加深理解!

网友:
我使用的软件是Solid Edge 外购件整体另存为零件并赋予物料编码,放入装配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