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盘上设置有10个测试点,标记1-10个数字

楼主(2023-12-19):
旋转盘上设置有10个测试点,标记1-10个数字,利用什么传感器能知道检测到此点位时是哪个数字呢,槽型光耦检测到位置没问题,但不知道此点位代表什么代码的数字,有大神知道有什么传感器或者方法吗?

楼主:
求助大神们

网友A:
加十个光电,在配十个长度得感应片,做到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十个光电,在配十个长度得感应片,做到一一对应。

哈哈 成本有点高哇

网友(点评):
10个感应器可以做1024个位置了,哈哈哈!!!

网友(点评):
我觉得7楼正解,但是五楼只用一个光电,没想明白

网友B:
C形光电开关,做一个钣金件,

网友(点评):
大佬细说下

网友(点评):
你这应该是转盘慢慢转,通过钣金件的开槽多少,去判断吧? 要是转盘类似分割器走位置,估计只能七楼的检测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十个光电,在配十个长度得感应片,做到一一对应。

按照这个思路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数量,根据所有传感器状态来判断

网友(点评):
普通传感器不是模拟量

网友C:
第一反应是视觉
然后刚好看到评论区有其他坛友回复,所以有这个思路
一共十个工位,利用4个C型光电检测
每个工位光电对应位置开四个孔,利用检测状态为0001/0010/0100这样来判断当前工位
不知道我表述清楚没有

网友(点评):
那我理解你这种方式可以对应4*3*2,24个位置。光电少,感应片多或者洞多

网友(点评):
理论上可以判断16个位置 4位2二进制数能表达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形光电开关,做一个钣金件,

正解,一个传感器就能搞定。只要rpm不太高

网友(点评):
楼主要求得是要知道具体是哪个数字

网友(点评):
显然可以实现知道工位号

网友(点评):
无序数字呢,断电重启呢

网友(点评):
相当于绝对值编码器,还怕什么断电重启

网友(点评):
一个光电,一个感应片,怎么做到。细说下

网友(点评):
我没想明白

网友(点评):
5楼大佬正解,你问问他

网友:
(・⍛・) ☞✨:;低成本的就是用四个槽型光电开关制成简单编码噐。
有一种读磁的传感噐配合磁卡使用,类似扫码器扫二维码功能。

网友(点评):
读卡器最稳当。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IV传感器

网友:
四个接近传感器,载具做对应的打四个孔,锁四个螺丝,感应四个位置,做十个料号

网友:
11楼方案好

网友D:
总结总结:
1、转盘每个工位之间打通孔,第一个就一个孔,光电ON/OFF次数可以得知第几个,楼上的rpm就是;
2、多个接近开关跟多个感应点做排列组合,定义不同的信号对应不同的数位;
3、TOYO光通讯传感器(搜一下,几百块一个)

网友:
参照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是视觉
然后刚好看到评论区有其他坛友回复,所以有这个思路
一共十个工位,利用4个C型光电检测

我理解了 大佬 检测数量4个槽型光耦应该是2x2x2x2 16种状态 把0000状态排除  可以有15种

网友(点评):
对,就是这个意思。以前做对应多机种的设备就是用这种思路区分工件的

网友(点评):
另外还用过颜色传感器,扫码器和视觉传感器。也可以翻翻基恩士样本,他们还有测量传感器区域传感器之类的产品,不过我也没用过,可以咨询供应商敲定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反应是视觉
然后刚好看到评论区有其他坛友回复,所以有这个思路
一共十个工位,利用4个C型光电检测

视觉最靠谱,贵是贵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结总结:
1、转盘每个工位之间打通孔,第一个就一个孔,光电ON/OFF次数可以得知第几个,楼上的rpm就是; ...

总结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结总结:
1、转盘每个工位之间打通孔,第一个就一个孔,光电ON/OFF次数可以得知第几个,楼上的rpm就是; ...

@漫游宇宙 对于1,如果转盘是分割器驱动,如何不能成立呢?

网友:
都是大佬,学到了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固定端装个接近开关就行了,这不就是码盘吗

便宜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