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200mart控制松下A5伺服

楼主(2023-12-20):
200mart控制松下A5伺服,pr007设置的3 .但是Q0.2无法控制电机反向。同样的程序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

楼主:
求助大佬

网友A:
(#`д′)ノ✨™️伺服驱动噐的接线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д′)ノ✨™️伺服驱动噐的接线对吗⁉️

5号端子接的Q0.2 ,接和没接都一样,但是5和6中间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5号端子接的Q0.2 ,接和没接都一样,但是5和6中间有电压

(๑•̀ㅂ•́)و✤;
1️⃣伺服驱动噐JOG试运行,电机能不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1️⃣伺服驱动噐JOG试运行, ...

可以  软件调试和面板调试都可以正反转 唯独q0.2控制不了

网友B:
去工控人家园吧,那里是专门讨论这个的。西门子的输出公共端跟三菱的不同,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工控人家园吧,那里是专门讨论这个的。西门子的输出公共端跟三菱的不同,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