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根拉杆有没有更快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3-12-20):
如上图,拉杆(TC4材质)一共10根,工作方式是靠轴肩定位后步进式移动,载荷是450kn,,现在是通过螺纹连接,连接需要的使劲有点长,领导要更改连接方案,想采用更快的连接方式,他的意思是前后拉杆插接后通过销轴固定,我计算了下销轴强度不够,各位有没有其他好办法呢?

网友:
承受旋转的力吗?

楼主:
不承受旋转的力  只不过连接后外圆尺寸不能超过Φ50,这个拉杆需要穿过卡块,靠卡块和轴肩定位

楼主:
连接后外圆尺寸不能超过Φ50,这个拉杆需要穿过卡块,靠卡块和轴肩定位

网友A:
做成凸形缺口和凸形台,嵌进去后,垂直方向插弹性销,中间凸台的销孔大一点。

网友:
承受拉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凸形缺口和凸形台,嵌进去后,垂直方向插销子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么?计算后强度不够。

楼主:
承受的拉力也需要450kN

网友B:
首先,450KN的力,那些会明显缩小棒直径的就不能考虑了,

网友(点评):
再一个,我这300KN的压力,导柱都是4根80的了,形变在10丝内,你这才细的32,变形得多大了

网友:
了解一下工程上的线棒

网友:
(・⍛・) ☞✨:;这和8楼相似。
强度不够

网友:
(๑•̀ㅂ•́)و✤:;可靠的还是螺纹。
又细又长~~~~~~···

网友:
拍脑袋想法,螺纹是比较好的固定方式,用销轴固定时间更长!

网友C:
直接插大一部分 再旋转,如果一般的螺纹强度够的话,不够螺纹加厚。我没试过螺纹。 屏幕截图 2023-12-20  平行的。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怎么拧到底时刚好全接触。

网友D:
多头螺纹,适当加大螺距,加销防松,并且要感恩领导为你想出了这么好的防松方式,要不然这个方案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头螺纹,适当加大螺距,加销防松,并且要感恩领导为你想出了这么好的防松方式,要不然这个方案白扯。

你这个方案我觉得更费时间,

网友(点评):
你觉得怎样重要吗,主要是你领导觉得,他能否掉销,而你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450KN的力,那些会明显缩小棒直径的就不能考虑了,

我这个材质是钛合金的,强度校核后都没问题,而且设备现场也做了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插大一部分 再旋转,如果一般的螺纹强度够的话,不够螺纹加厚。我没试过螺纹。平行的。

不用拧到底 就能全接触  内螺纹做长点就行了吧

网友(点评):
不拧到底部 只能用插销防松了 :D

网友:
快速螺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