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能转换成实体嘛

楼主(2023-12-20):
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这么多碎面,不好整

网友:
一点点缝合

网友:
齿轮,好简单的。
大的,直接数齿,然后在对面根据齿数,在啮合区以外,选择好一个单独齿,给分割出来成为独立的部分,其它的全删掉。单独那个齿,补面搞成一个实体齿,阵列。完活。
小的,像这样扭成麻花状的,相对难,但也是一样的原理,合理分割成小的单元(可以阵列出整体),对小单元修补成实体,阵列。

网友:
单独修复一个特征,然后阵列,原来的面可以不要的,太碎了。

网友:
补好一个齿,然后阵列呗

网友:
总不会是按你三维的直接浇注或者开模的吧,那随便搞搞就好了,近似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点评):
计算的数据必须是准确的,

网友A:
用专门的软件生成吧,补面精度不高。

楼主:
woodee老师,你是擅长这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的软件生成吧,补面精度不高。

就是专门的软件生成的,不过不能导出模型,只能搞成这样

网友B:
软件的三维图不能用于加工参考,除非按照加工方法做出来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三维图不能用于加工参考,除非按照加工方法做出来的图。

这个是可以的,带修形的,就是这个状态做成实体可能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