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边框去掉

楼主(2023-12-20):
在SW工程途中插入图片时,怎么把边框去掉或者隐藏

网友:
点选直线,弹出的提示框应该是第三个,隐藏直线。

网友:
(๑•̀ㅂ•́)و✤:;打印出来有这个边框线吗⁉️
把线框颜色改成白色

楼主:
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到的?

没有任何操作,插入就是这样了。

网友:
为什么工程图要插入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是shift键+Windows+s截图,插入后就是上图的效果,没有什么特殊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