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螺纹孔如何标注

楼主(2023-12-20):
看吧友最近对图纸的讨论热火朝天,之前出图过程中对一种螺纹孔标注一直不清楚,借此来讨论讨论

这类螺纹孔,标注一般使用那种方式比较合适

如果没有剖视图呢,很多情况下,剖视图都是不好给出的

网友:
我选D,通一壁

网友(点评):
借楼,如果对面的孔也穿了,应该怎样标注才好?

网友:
B  除非你视图没放全

网友:
直接在剖面上标咯

网友:
打个文字呗,贯穿单边,贯穿双边(完全贯穿);再结合视图,还错就换供应商;换不了就开摆呗反正是错;

网友:
选 D,加上标注螺纹

网友:
这种 一般要给个剖视图,清楚一点。是在不想给的话 ,需要用文字说明“单侧贯穿”

网友A:
我一般喜欢这么标:

网友(点评):
我也选择这样标,甚至有时6H都不标

网友:
这种出图必须剖一下表示螺孔打到哪里,如果两面有,还要确认两面是不是要同心,是不是要求加工者底孔是一次完成,没有什么不能剖的,必须剖,不剖的就是画图的人懒,纯粹是不管加工者的死活。

网友:
这样标不行么?

网友(点评):
主要单孔甚至说只需要一个剖视图可以体现清楚的,我觉得这么标注肯定没问题,如果单板上不同位置有很多单层通孔,都这样标注就显得不合适了,可能还是需要加以文字说明,单侧贯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喜欢这么标:

公称直径≥1.6mm且公差带代号为6H和6g时,公差带代号不标注。(刚看的机械制图)

网友(点评):
软件自带的,默认会标注出来。

网友:
通一个壁,我是标M4(通),如果这个模型贯穿,我是标M4(贯穿),不过,无论通孔还是贯穿孔,我都会出剖视图或者其他辅助视图。

网友:
M4至相交,一般是这样标注

网友:
选d,加上螺纹孔标注

网友:
哪有不能剖视的图?任何图纸的标注目的不是表达清楚吗,只是很多人想偷懒而已,才有了什么简画什么的,但前提都是不引起误解,你这要引起误解的一定要剖,我自身就吃过这个亏,当初有一个方管就是这样,就标准一面的孔,结果后面也通了,以后凡是遇到这种的都剖开清清楚楚的。

网友:
贯穿和完全贯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