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件上有斑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20):
如图,最近喷漆的产品有大比例的出现这种斑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工件材质类型,漆类型,喷漆工艺,喷涂环境,操作人员资质,企业资质。

网友A:
(╬•̀皿•́)و✧:;是不是表面有污染杂质⁉️

网友B:
大大概率是水,空压机水没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皿•́)و✧:;是不是表面有污染杂质⁉️

白坯上明显杂质的有发现几台看起来像油印,其他的肉眼看不出来。发生比例上比较大有30%左右。还没有分析出来是哪道过程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概率是水,空压机水没过滤。

但喷漆前有预烘工序的,一般水汽都是可以烘干的。水滴应该是不会有的。哪怕有个别的冷凝水低落的,发生比例也不会那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喷漆前有预烘工序的,一般水汽都是可以烘干的。水滴应该是不会有的。哪怕有个别的冷凝水低落的,发生比 ...

干净的水是可以烘干的,反之则不行。之前我们遇到过用水洗东西,怎么操作出来都会有白点,经过实验分析才发现是管路的问题,清洁管路后就消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喷漆前有预烘工序的,一般水汽都是可以烘干的。水滴应该是不会有的。哪怕有个别的冷凝水低落的,发生比 ...

需要说明一下

材质---预处理---喷涂工艺(静电枪?普通喷枪)---油漆种类---固化方式

这样才能针对性分析

目前来看,是空气管路水质污染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油漆问题或者溶剂问题,那么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说明一下

材质---预处理---喷涂工艺(静电枪?普通喷枪)---油漆种类---固化方式

102铸铝 加工后清洗钝化 安装后转运 (喷漆前预烘)静电喷涂 水性漆 烘箱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2铸铝 加工后清洗钝化 安装后转运 (喷漆前预烘)静电喷涂 水性漆 烘箱

转运过程保证没有污染?水性漆对素材表面要求要比油性漆高很多,有迫不得已用水性漆的理由吗?

建议从素材表面开始寻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运过程保证没有污染?水性漆对素材表面要求要比油性漆高很多,有迫不得已用水性漆的理由吗?

建议从 ...

先在也在分析周转过程有没有问题,和气温骤降有没有关系。水性漆->环保、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