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钻孔

楼主(2023-12-20):
      如图所示,在一块0.5mm的铝板上面钻1mm的孔之后,发现另外一边有明显的凸起。用的是CNC钻的。请问该如何让钻出来的微小孔比较干净,不会起披风或者毛刺呢?

网友A:
钻头要锋利,进给速度要慢

网友:
呼叫尹总呼叫尹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要锋利,进给速度要慢

买的微小径钻头,进给基本很慢了。每次钻完下面都有凸出来一圈,是否转速不高?已经给到6000转,进给才200

网友(点评):
进给直接1500 不要怕,你就发现没有毛刺了

网友B:
(・⍛・) ☞✨:;铝板下面加垫板,铝板冷冻一下
慢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铝板下面加垫板,铝板冷冻一下
慢进给量

这是个好思路,奈何铝板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有800*600mm的长宽,冰箱放不进去、。

网友(点评):
冰箱放不进,找小卖店放冰淇淋的那种冰柜试一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微小径钻头,进给基本很慢了。每次钻完下面都有凸出来一圈,是否转速不高?已经给到6000转,进给才20 ...

多简单 0.7的钻头钻完,用1.0的铣刀一插,还有毛刺吗,1MM的软铝板,有印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思路,奈何铝板还是比较大的,差不多有800*600mm的长宽,冰箱放不进去、。

(・⍛・) ☞✨:;铝板下面垫铁块,

把铁块冻一下

网友:
0.5mm厚的应该叫铝箔了,建议用激光割孔

网友(点评):
是不是打错单位了,越想越不对劲,0.5mm厚打D1的孔,没法弄啊

网友:
挤出来的。进刀太快,转速太慢(相对),两肩尖磨损不锋利。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个,冷却,铝板不能升温。

网友:
最好是激光,其他的都不理想

网友:
加大锥角,用PCB钻头吧,下面可以垫块塑料板

网友:
激光切割、先钻后铣、先钻后割

网友:
0.8钻孔,1.0扩孔

网友:
确定是0.5mm,这个已经算铝皮了,可以尝试多张叠在一起钻看看,不行的话钻了只能压平了

网友C:
0.5mm 上激光呗

楼主(2024-02-26):
引用 网友C:
0.5mm 上激光呗

没激光,只有CNC。

网友:
这厚度 多多少少会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