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感位移的问题

楼主(2023-12-21):
(图片)

网友:
直接用绝对值光电编码器的伺服电机,用伺服电机绝对位置控制,精度在0.02以内,因为用最差的C7丝杆都有这个精度,关于要夹紧,单位置还不行,还要有力矩,因为条料不可能一样大小,

网友(点评):
春哥,你的方法不行的,我的边要根据检测到的宽度变化。你这会将片夹死了。片很薄,只有0.2mm紧了会变形。

网友:
上银滑轨有款是带位移计数的

网友:
先将检测宽度位置提前,后期加音圈线圈进行驱动夹紧。主要是速度有点快。

网友(点评):
对了,音圈带光栅,可以恒压力驱动夹紧,也可以检测料宽。

网友:
1. 控制料条张紧能不能夹上下面,而不是左右面?
2. 如果非要夹左右面,料条宽度变化量有多少?如果很小能不能用弹簧夹紧?料条宽度变化大或者恒力要求高,可以考虑用气缸配电器比例阀实现恒力。

网友A:
怎么要用两个电机呢

网友B:
感觉可以借鉴印刷包装行业纠偏的原理,那个有现成的传感器和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要用两个电机呢

2个滚珠丝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借鉴印刷包装行业纠偏的原理,那个有现成的传感器和控制器

0.2的薄铁片,每分钟100M,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磁铁吸附是否不合适?上下夹棍,同步输送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个滚珠丝杆啊

正反螺纹中间连起来就可以了,一个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2的薄铁片,每分钟100M,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

磁铁吸附是否不合适?上下夹棍,同步输送是否可行?
 ...

纸张100米每分钟那是很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螺纹中间连起来就可以了,一个动力

不知道这样干是否可行,不了解工况,但思路是非常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螺纹中间连起来就可以了,一个动力

受侠请看这里,节约一个伺服,是否可行?http://www.cmiw.cn/thread-106563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纸张100米每分钟那是很常见的

纸张没有通过两个侧边来涨紧的啊,所以对这个搞法很奇怪,很是不懂

网友:
试验出夹紧的力要多大 选择合适的恒力弹簧作为夹紧的力量元,马达丝杆只做打开的作用,或者用其他方式打开、马达丝杆感觉也有点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