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加速时间是多少?

楼主(2023-12-21):
伺服电机的运行时间分为加速时间,匀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那么加速时间按多少算合适呢?

网友:
0.2-0.5s吧一般,这个应该可以自己调的有

网友:
伺服响应时间是0.00几了吧,问题你设计不可能按这个时间,你用1KW的电机带1g负载,你就不用管,直接满速,按最低的响应时间,问题没人这么玩的,都是按实际需求,降低电机功率等等处理

网友:
0.1-0.5S,加速时间越长,所需要的电机功率越小,一般设为0.2S

网友:
现在都是靠猜了?
加速时间影响启动扭矩,这是要计算的,有现成的公式。

网友:
看看负载转动惯量是多少?电机功率是多少。然后计算出来。

网友:
不想算就统一加减0.2,算CT的话留余量

网友:
工况不明,0.0X~XXS

网友:
你这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加速时间应该是机械设计定的,根据定的时间选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