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13个常用自定心夹紧机构结构原理动图

楼主(2023-12-21):
今天分享13个常用自定心夹紧机构结构原理动图,清楚易懂!

1.自定心夹具一

绿色双偏心轮和两个蓝色楔形滑块使黄色工件沿横向和纵向居中。

2. 自定心夹具二

具有左右手螺纹的橙色螺钉使V型块移动,以使黄色工件沿横向和纵向居中。蓝色的销钉和螺钉(在底座的下部)用于沿纵向方向调整夹具的中心位置。

3.自定心夹具三

具有左右手螺纹的橙色螺钉移动V型块,使黄色工件在横向和纵向上居中。绿色滑块上的蓝色螺母和红色螺钉用于沿纵向调整中心位置。

对于这种调整,动图最后一个场景显示了如何移动一个V型块,同时保持另一个V型块不动。

4.自定心夹具四

粉色凸轮杆控制夹紧过程,红色弹簧保持凸轮和起绒器之间的接触。它也可用于冲压底切工件(软金属)的模具。

5.自定心夹具五

两个对称的端面凸轮使黄色工件沿纵向居中。

6.自定心夹具六

两个对称的V形杠杆使黄色工件在纵向上居中。

7.自定心夹具七

平行四边形机构的绿色连杆使黄色工件沿纵向居中。

8.自定心夹具八

V形块(一个是固定的,另一个是可移动的)使黄色工件在纵向上居中。

9.自定心夹具九

当与所有两个粉色辊对接触时,黄色运行工件沿纵向居中。该夹具用于竹子纵切机。红色的刀是静止的。

10.自定心夹具十

转动橙色和黄色齿轮组以夹紧棕色工件。两个灰垫使工件沿其纵向居中。

居中条件:R1 /R3= R2 /R4(蓝色和绿色齿轮的角速度相等)

齿轮齿距半径的关系:R4 =R1 +R2 +R3
R1 、R2 、R3 和R4分别是橙色、黄色、蓝色和绿色齿轮的螺距半径。

11.自定心夹具十一

多片夹紧。V型块使黄色工件沿纵向居中,V型块之间有压缩弹簧。

12.自定心夹具十二

用液压缸通过活塞上的绿色楔形物,两个销钉和两个黄色杠杆将工件(橙色)夹紧(橙色)。粉色V型块使工件沿其纵向居中。

13.自定心夹具十三

浮动圆柱体同步移动两个粉红色的钳口。橙色连杆的滑块曲柄机构承受的载荷很小,并确保两个钳口的位移相等。

网友A:
看着可以  ,可以动作,但是定位精度0.02mm估计达不到吧,粗加工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可以  ,可以动作,但是定位精度0.02mm估计达不到吧,粗加工 可以

0.02用什么定心夹具?

网友(点评):
我也再找,批量件 自动定心的,要求0.02mm,除了定位孔和销轴配合,我找不到其他的。

网友(点评):
这种粗定位的有0.2就不粗了

网友(点评):
买的SMC夹爪气缸直接做自定位机构,可以达到±0.02mm. ±0.01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