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蜗轮蜗杆,在插件生成没有对应规格,相差太大,请大家帮忙核验

楼主(2023-12-21):
蜗杆头数1   蜗轮齿数50 蜗杆螺距6.25(50/8)中心距实测50(误差0.5) 其他两个输入参数是我自己调的模数2   特性系数10  得出的蜗轮齿顶圆与实物相近(表格84 实物81.4)。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可能缺尺寸,需要哪个可以告诉我,我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好久没弄了,大概需要的参数我知道,其他都是生成的。需要朋友帮我来校验一下。

网友(点评):
,,和我表格结果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表格不准,与SW出入太大

网友:
分度圆直径100,齿顶圆84,。。。。。变位系数-5也基本是不太可能,那张表的84实际是40齿的数据
按照给定的齿数50,大概模数1.6可能更合适点,分度圆80,齿顶圆87.2
如果齿顶圆81.4比较准确的话,模数2,齿数39,特性11.2,比较接近也符合国标推荐搭配
分度圆78,齿顶圆81.6,变位-0.1.中心距50

网友(点评):
那个计算表大概有缺点,数据超出太多实际就罢工了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一般-1~+1

网友(点评):
有标准一些的计算公式吗,按你这么说SW里的更合适,我用SW画出来模数也是1.6,苦于测量手段有限,除了齿数没办法确定跟模数相关的其他参数

网友(点评):
计算公式大致就是它那里面的列的(实际表格计算的不清楚,如果数据在合理范围,表格数据应该还是准确的),最好是找个机械手册,里面有比较详细的步骤,计算公式还是一样,但是自己心里明白

网友:
按照计算公式反推下就知道对错了!
你这个肯定不对

网友:
1.6模应该是最接近你的数据了!

楼主:
怎么算都有不符的,这个打算自己重新设计了,实在不行找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