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轨道滑动

楼主(2023-12-21):
有没有人,帮我看下这样自制导轨滑动结构可以吗?
一块板在导轨里面滑动,支撑靠两端导轨里面的螺纹轴承,通过气缸拉动整块板移动;
同时在导轨里面侧边安一些牛眼万向轮限位。

螺纹轴承支撑滑动

螺纹轴承支撑滑动

尾部开一字拧螺纹

尾部开一字拧螺纹

网友A:
可以啊,有啥不行的,你直接板跟板接触也能拉,你用那么多东西其实有点浪费了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不就是抽屉的结构吗,现在抽屉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有啥不行的,你直接板跟板接触也能拉,你用那么多东西其实有点浪费了

好的,谢谢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这不就是抽屉的结构吗,现在抽屉都这样

好的,谢谢点评

网友C:
你侧边的2个C型钢 是型材么?  还是机加工出来的?要是型材的话,你图示可以画出来,现场装配的时候可能需要找平,能不能调出来有待考证

网友:
你直接铺一条低摩擦系数的高分子材料,不就行了,还比这便宜简单

网友:
你要没啥精度要求就这么搞呗,最多轴承买调心的

网友D:
牛眼放在下面不行?取消轴承

网友(点评):
牛眼是说的定位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侧边的2个C型钢 是型材么?  还是机加工出来的?要是型材的话,你图示可以画出来,现场装配的时候可能需 ...

加工吧,不用型材,会有问题么

网友(点评):
2个C型轨道 多长?要考虑变形 和加工难度,C型钢的内R 和你 零件的距离要留足够的量,要不 到时候牛眼轮还没有起到导向左右,你就和R角干涉了,还要考虑 你工件侧面同时和几个牛眼轮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眼放在下面不行?取消轴承

不行,到时候还有其他东西要塞里面。

网友:
妥妥的,啥问题没有。

都选标准件就好了,滚轮、牛眼都是标准件,不用加工。

也可以把滚轮装在滑动板上的,还能省几个轮子

网友:
就是两侧的导轨槽,加工的话有点费钱,可以的话用槽钢好了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知道重量大不大,建议轴承稍微往里面一点点会好一些

网友:
干啥用的

网友:
理论上问题不大 不清楚导轨多长和滑板各是多长 机加的话 尺寸公差可要计算好

网友:
关键看尺寸和载荷大小,光这样看看肯定可以啊,如果载重轻直接买抽屉的滑轨不就好了,如果重载直接买重载的线轨不就好了,这种东西同样性能肯定是直接能买到的性价比高!

网友:
最简单省事的办法,直接找一个做传送结构的厂家,让他们去做,比你这个自己设计自己做省钱省事。

网友:
你买抽屉滑道,可能比自己做更好

网友:
平板的四个角要做比较大的倒角。因为平板移动的时候稍微不平行,前角就可能会撞到侧边用来限位的顶丝头。有大倒角的话,还可能力大砖飞地撞过去。时间长了就能把冒尖的顶丝头磨平了。我觉得这样做不好。把轴承装在平板上当轮子用。前后四个角上也要装导向轮会比较丝滑。在导轨上装很多个轴承当轮子,其实很难保证加工的精度,装得高的轴承能接触到,装得低的轴承接触不到。那么装的高的轴承会先磨损。还不如只在平板下方装两对轮子。

网友:
搞不好就卡住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非常可以 就是成本会有点高,如果滑动频率不高  直接钢槽里面垫一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质的摩擦条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倍速链传动吧

网友:
这样会不会出现卡滞的现象?

网友:
1、轴承再出来点,往板中间靠一点。
2、上面间隙留好,考虑好加工变性
3、时间长了板跟轮子接触面会产生凹槽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感觉还是看用在哪,量大不大。
在非标一些特殊的应用,标准的结构不太好用,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如果使用量不多,还是现成的划算。量多那自己做能更好的控制成本,也方便对结构增添特色的功能进行赋能,也很不错的

网友E:
大概率会卡住,我之前设计过相同的结构,不太行,换成特氟龙也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概率会卡住,我之前设计过相同的结构,不太行,换成特氟龙也会卡

啊这,,,那后来是改成别的结构了么,还请老哥教一下。谢谢!

网友:
滚针轴承就是有这个作用 可以用   就是加工可能保证不了运动水平吧这个?  就想用可以把滚针轴承固定在一个偏心圆上   就是调节很麻烦。。有一种轮胎的升降设备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这样间隙太大了,板的两端直接锁轴承不行吗?或者直接就导向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这,,,那后来是改成别的结构了么,还请老哥教一下。谢谢!

后来放弃滑动打开,换成掀盖了

网友:
把滚动轴承装在平板上不是简单很多吗?如果平板太大需要支撑也可以在中间加两个滚动轴承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来放弃滑动打开,换成掀盖了

擦,感觉看到了我的未来。

网友(2024-02-18):
我一般都用槽钢当轨道

网友:
流利条?滚筒?

网友(2024-07-1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滑轨扣个槽,滑块内侧安装凸轮随动器,凸轮在划归槽里滑动,承重大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