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40立加最大装刀直径求助

楼主(2023-12-21):
BT40的立加说明书最大装直径150的刀具,问一下实际有哪位装过直径200的刀具并正常使用吗?当然重量不能超过8kg

网友:
最大装过400飞平面,
你说的最大装刀,是刀库最大装好,
400的刀,比如飞铝,用240米切削速度,转速200,你主轴扭力是多少,如果是7.5KG/8000转主轴,扭力50N,铣铝刚好够用,
装大刀,要作好动平稳,刀具要做好动平稳,重量8.0KG,无所谓,
装大刀,要求机床刚性,抗震性,这就要求机床是硬轨,线轨震很大,这么大的刀,飞出很差,

网友:
装200不是问题,动平衡做好10Kg都没问题,问题是不能用刀库换刀

网友:
刀库设置下相邻两把刀空刀位,就不会干涉,看下刀库罩是不是卡,不行的话,就在程序上设置手动换刀,加工后,再手动把刀换下来

网友:
说的最大装刀150是刀库最大刀盘,不放到刀库里可更大,根据主电机功率扭矩图结合进给速度、吃刀深度可以计算一下最大刀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