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搅拌机防水问题

楼主(2023-12-21):
Dear:
本人目前在做一款迷你搅拌机,电机转速25000,
①使用包胶轴承和油封,防水不理想,进水轴承就废了

②使用粉末轴承和油封,防水可以解决,但粉末轴承不耐磨

何解?烦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接根管,往里面吹气,吹得水不敢进去。

网友(点评):
还不如加离心迷宫,让水找不到路

网友:
强磁连接,把电机和搅拌刀头分开两个腔室(理论上可行)

网友A:
O型圈再加个迷宫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型圈再加个迷宫结构

迷宫结构加出水孔

网友:
电动洗脚盆,了解下

网友:
陶瓷轴承?这不怕水,我有个咖啡豆的打粉器就改了两陶瓷的,随便冲随便用,用了一年多还杠杠的。

网友:
磁性联轴器

网友:
上图看下你的结构

网友B:
转速太高,不能用油封的,考虑机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不能用油封的,考虑机封

Dear:       外侧与塑胶件相连,机械油封无法使用

楼主:
Dear:

           有没有类似的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高速机械密封宜采用弹簧静置型,旋转的密封零件越少越好。两组密封采用的弹簧,外侧为波形弹簧,内侧为锥形小弹簧,两者的轴向尺寸都很短,其中锥形弹簧补偿量大,弹力变化小;波形弹簧补偿量小,弹力变化大,端面凸台高度有效利用率小。介质端的机械密封远离轴承,故密封圈采用缓冲性能好的楔形圈,楔形圈随静环端面磨损后向前推进;靠轴承一端的机械密封运转较外侧稳定,密封圈采用O形圈,静环端面磨损后0形圈将不随静环向前推进。

网友(2024-12-03):
@空白调 本帖也是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磁力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