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3轴断裂,各位前辈帮忙看看原因

楼主(2023-12-21):
  • 背景已量产使用2年,未发烧过断轴故障,最近一批次物料断了好几根;
  • 材料为SUS303,平皮带输送机构,负载较小,静态安全系数5。
  • 断裂端面平整,看不到塑型变形的痕迹,中间有黑点,裂纹围绕轴中心黑点呈放射状

断面1

断面1

断面2

断面2

楼主:
材料成分和金相外检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安装方式照片呢?见过断过的情况是减速机安装平台不平,螺栓强行安装造成轴扭断。

网友:
断面这么齐平,有点受剪力断掉的样子。像料很脆一样。

网友:
先检验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方式照片呢?见过断过的情况是减速机安装平台不平,螺栓强行安装造成轴扭断。

手机不方便传图,晚上回去补上

楼主:
材质、金相已经送第三方验过了,符合SUS303参数。这个结果反而让我更头疼,看断口实在是太脆了,看不到一点塑性变形

网友B:
这个像是疲劳断裂,考虑皮带张紧力超过材料的弹性极限。

网友:
轴断裂,轴承经常损坏,基本问题就是三点不是一条直线,跳动较大造成断裂损坏, 电机固定 轴承固定,轴尾固定,理论上合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给电机一个合理余量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使用环境,负载有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轴的过渡处加工不好也会易断

网友:
是同一顾客处断裂,还是同一批物料在不同顾客处都断裂?后者的话,处理安装问题还有机加工问题, 看看拐点R脚是不是太小,应力集中过大啊。

网友:
从照片上看是不是在轴的变径处断裂的?会不会启动的峰值扭矩太大,冲击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像是疲劳断裂,考虑皮带张紧力超过材料的弹性极限。

应该是的,悬臂结构,皮带涨的太紧,疲劳断裂

网友:
静等结果

网友:
安装方式看不到,只能先考虑结构工艺性:断裂处正好是轴肩,有没有应力集中,改大圆角,提高粗糙度

楼主:
各位前辈的分析我都有查看和参考,由于该断轴故障,损失在百万级别。最近一直在找根本原因,目的是定责,设计问题、装配问题还是来料问题?为什么使用多年,包括样机验证都没有出问题,但是最近一批次物料却连续断几根?

有前辈提到的安装问题比较好检测,对故障组件进行了检查,安装位置、皮带张力都符合要求,也没有装配导致的应力。所以装配问题被排除掉了。

设计问题,安全余量充足,唯一的缺点就是此处是一个卡簧槽,有应力集中风险。但是零件使用多年,已使用的数量有几千个,从未出现过问题,为什么这个批次却多个轴断了?

剩下主要怀疑来料问题,加工工艺变化?材料问题?目前缺少明确的证据证明

虽然目前主要怀疑方向是来料问题,但是其余两个方向也还在继续检查确认。

由于结构不方便直接发出来,后续有空再做补充,希望不要成为一个无头案,也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工作环境有没有变化,我原来有设备一直在南方工作,后来去了新疆,各种结构件开裂,温度对钢材冷脆性影响很大,SUS303的硫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要确定一下。其他的你说的也有道理的,慢慢分析吧!

网友:
内部对来料方确定工艺,原料是否有差异,同批次未损坏的抽检,外部使用端环境,工作状态跟之前量产其他客户端的差异查找。

楼主:
形貌分析脆断很明显,但是无法确认是什么导致脆断,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点评):
轴有没有热处理或表面处理?原材料加工是不是细微裂纹? 产品安装后有没有跳动?

网友:
前面很多人都说到了一些点,总结起来,不是某一因素导致的,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   装配,应力集中,同轴度,材料,工艺都有关系,设计安全系数5,之前用的也一直没问题,可能之前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安全系数虽然下降了,但还是大于1,还能用。 这次某一个因素变化太大,导致安全系数低于1了,就凉凉了。   从发的图片来看,这次最主要是材料的问题,那个位置本来就应力集中,材料韧性不够就很容易脆断,可能和加工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还有没断的,可以以拆下来看看槽内表面光洁度。同时可以尝试做下材料拉伸试验,看看伸长率。  材料微观组织,看不懂,有没有搞晶相的来讲讲

网友:
我们厂子情况和你一样,不过我们的是304的,同种工况下,第一批没事,第二批就有事,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以前也有类似的轴,6年没问题,后来就频繁断,把产品停产了,可以试着把挡圈槽去掉,做个疲劳加载试验,再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用这个材料做轴?根本就不是做轴的材料,强度还比不上45钢!

网友:
皮带机下料口堵料以后负载太大拉断的照片,明显有扭过的痕迹,你这个我感觉也是材质有问题

网友(2024-10-19):
楼主,后来结果怎么样了呢

网友:
黑色部分,析碳吗,材料供应商变了吗?取样做一个力学测试。

网友:
这个怎么不是精华帖

网友:
进来大半个月,问题和回复这是刷到数一数二的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金相已经送第三方验过了,符合SUS303参数。这个结果反而让我更头疼,看断口实在是太脆了,看不到一 ...

我不专业!
1,脆断说明可能是疲劳断裂。
2,看看纹路,这样可以区分是扭转还是弯曲主导
3,一般这种负载异常等概率远高于轴本身又严重质量问题
4,检查轴是不是偏长?检查轴有过大的不正常冲击。
5,检查轴系是不是你们所有系列中最长的轴或者最好的转速。或者是不是有最大的偏心

什么也不想做只想搞定1,变短,2,加粗,3换材料

网友:
应该把原来用的没问题的轴一起送检,看看两者有什么差异,虽然是一家的物料,但是不排除加工工艺有变化或者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