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oolbox里没有角接触球轴承7014C和7014AC,不知是不是特例?

楼主(2023-12-21):
标准中这个轴承是有的。内径70,外径110,厚20

网友:
好巧,我也没有。
还有别的型号,我也没有。

网友:
都用插件,很少用toolox。或者去各大轴承厂家官网找,一堆

网友:
迈迪三维设计工具集有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楼主看看再市面上能不能买到这个型号的轴承,再根据实际的尺寸自己画一个环望装配体里面装就好了。
软件里面能不能调出这个轴承型号根本不重要。
不要忘了,toolbox和迈迪里面的标准件,也是前辈们手画出来的。
前辈们可以,你也可以。
寇可往,吾亦可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