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求解的时候出现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楼主(2023-12-22):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module.  Verify that your solver directory does not reside on a network UNC Path.  Please refer to the Troubleshooting section in the ANSYS Mechanical User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出现这个,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列如以管理运行,tools-----solve process setting---advanced-----把use GPU……设置为None,还有取消勾选了Distributed选项。有大佬可以帮我看看吗?

楼主:
我的好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感谢

网友:
“reside on a network UNC Path”,是安装的许可证问题?

楼主:
这个是我跟这B站的up一步步来的,再说这个是2018版本的,应该不会出现安装许可的问题吧

网友: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Starting the Solver Module
To get further information on what the issue may be, insert a Solution Information object under Solution in the tree, and view the contents.

Possible reasons that the solver may fail are:

Insufficient memory - You may not have enough virtual memory assigned to your system. To increase the allocation of virtual memory (total paging file size), go to Settings> Control Panel> System (on your Windows Start Menu). Click the Advanced tab and then click Performance Options. Increase the size of your virtual memory.

Insufficient disk space - You may not have enough disk space to support the increase in virtual memory and the temporary files that are created in the analysis. Be sure you have enough disk space or move to an area where you have enough.

Corrupt product installation

License request rejected

The startup directory for cmd.exe has been overridden by the AUTORUN option and as a result causes the solver to be unable to locate the solver input files.

Solving and UNC Paths
If a Workbench database resides on a UNC path (for example, \\pghxpuser\Shares) for which you have write permissions, the Ansys input file will be written successfully but will fail to start the solver executable. To solve, map a drive to the location and then reopen the project. If you did no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Workbench will instead write the Ansys input file to your temp directory (%tmp%) and perform a solution from that directory.

网友(点评):
这是帮助文档对这个问题的原文,可以自行翻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