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连接

楼主(2023-12-22):
螺钉连接 ,如何选择合适直径的螺丝,是根据板厚吗?通孔直径如何确定?
使用螺钉固定上下两零件,下零件是螺纹孔,上零件的光孔直径如何确定?有没有标准?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螺纹那一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螺纹那一章

两块7mm板通过螺丝连接,多大螺丝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7mm板通过螺丝连接,多大螺丝合适

看材质,钢件螺纹连接最小1倍径。
参照一下螺母的厚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7mm板通过螺丝连接,多大螺丝合适

用多厚的材料?什么材质?用多大的螺栓?用几个?这都是跟承载有关。你这上来就问多大螺丝让别人怎么回答?M2的可以,M36也可以。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你去查查就知道了。

已经告诉你去哪里查了。。。还非要别人帮你算一遍,把答案告诉你么。。

根据你的提问,你应该是对这方面一点没了解过,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告诉你吧,7mm厚,按照M4的螺丝能锁10个牙,M5的螺丝能锁接近8个牙,M6的螺丝能锁7个牙,都能用,

网友:
板厚不厚,就用压铆或者拉铆螺母,再用螺栓把两个板连接起来

网友:
我这有手册,不知道可以直接加我QQ,我给你发过去(我头像名称就是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