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排油烟机

楼主(2023-12-22):
家里刚换了新的脱排油烟机,虽然我已经有意选了不是太大抽速的,但还是会10多分钟就会把家里厨房间和客厅间的热气都抽完了。一直好奇,北方室外零下十几度,不知道北方的同学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网友A:
二三百的应该没有这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三百的应该没有这个烦恼

这倒是问题少严重点

网友B: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温控器

网友(点评):
厨房抽气是刚需,和温度无关啊?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把热气抽完了么,肯定和温度有关啊

网友C:
油烟机还是这个给力,我买了两个,放厨房,能1分钟内抽光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烟机还是这个给力,我买了两个,放厨房,能1分钟内抽光油烟,

你这个风量小,和市售的油烟机差了5到10倍,但你感觉已经很好了吧

网友(点评):
你肯定看不懂参数。

网友(点评):
那就仔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风量小,和市售的油烟机差了5到10倍,但你感觉已经很好了吧

市场上出售的抽油烟机有哪个有这些抽力大?,你要认真看,你能找到比这个还大的风量,210立方米/分的?工业用,不是家用能比的,这种一般比家里大10倍以上,你还说差10倍,要认真看,就是受不了家用的有烟还买了这个

网友(点评):
呵呵,你的单位是每小时,

网友(点评):
你的是大风压,小风量的风机

网友:
厨房门关上,厨房窗开一点,不要抽走客厅的热空气。或者自己加调速。或者把止逆阀活动板上吸个磁铁,加点重量,开的口小点,增加风阻。

网友(点评):
我现在的办法就是开最小档风,再把门只留条缝,部分是客厅补气。部分是窗户外补气

网友(点评):
厨房门密封条查看下,不行换,下面也有门缝密封条,贴一个。把门关好,开油烟机一定先开窗。

网友(点评):
门要留条缝,完全室外进气太冷了,江南也零下了

网友(点评):
那还是在止逆阀上吸磁铁吧,把铝箔管拆下来,慢慢调磁铁分量。

网友(点评):
反正想办法限位止逆阀开度就行。

网友:
我去 你这多大功率的,厨房的油烟机 ,能把 屋里的热气抽完。。

一般市面上 有这么油烟机么?还是那种大炮筒油烟机?

网友(点评):
市面上一般十几到50立方米每分钟,,看看换气要多长时间

网友:
北方房屋需要密闭,小小烟机是抽不走那么多滴

网友(点评):
密闭点也是一法

网友:
看看产品介绍,多对比对比,说不定有解决了的。没有机会不就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风量小,和市售的油烟机差了5到10倍,但你感觉已经很好了吧

多了解一下压力,和油烟机的宣传,抽风量跟风压有直接关系,不扯风压说50方/分?这不扯蛋,我这个抽风机一开,门都打不开,要关掉风机,才能开门,后来在墙上开了个孔,才解决,风压小碰到管路弯头,根本不出风,
出风压力差近100倍,这个根本不用比,功率在哪里,1.5KW的放家里吸油烟,能把门吸紧,哪烟可以做到一点没有

网友(点评):
轴流泵和多级高压泵比较一下?轴流泵没啥压力,流量不比高压泵大?液压站上的运行泵和保压泵,运行泵压力小,流量不比高压保压泵大?

网友(点评):
实际效果,这种抽风机放在厨房当抽油烟机,比买的抽油烟机强太多,家用的,管子长点,根本不出什么风,这个风压大,门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解一下压力,和油烟机的宣传,抽风量跟风压有直接关系,不扯风压说50方/分?这不扯蛋,我这个抽风机 ...

你真把这1.5,3kw的放家里?你这个还是三相的。
你看看曲线图,说不定1.5kw的放开了进出口,流量也放不到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把这1.5,3kw的放家里?你这个还是三相的。
你看看曲线图,说不定1.5kw的放开了进出口,流量也放不 ...

我在用,我以前的550W抽油烟机,吸力太小了,换了这个,吸力太大了,1.5KW,加个变频器就行了,没必要三相

网友(点评):
有现成的变频器蛮好

楼主:
其实江南夏天制冷了也有这个问题,只是温差不太大,问题不突出。

网友(2024-11-23):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温控器

lz,有没有关注到小米也出了油烟机,好几个型号,P1,P2,S系列等。

lz感觉如何?

@热青茶 热侠好久没上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ytzhanggj007

我们北方用抽油烟机有以下痛点
1.油烟机吸风口一般安装在跟人的额头等高的地方,即距离地面1.7-1.8米的高度,那么实际使用过程中,这之上的高度的油烟,都是抽不走的;
2.风罩四周的油烟,可以看到,是不会向罩内流动的,会向外流动,实际就是风压或者真空度不足。包括附近的热水壶的水汽,微波炉的热气,都是抽不走的;
所以,我没有体会到楼主说的抽烟太快的烦恼,而是抽不走的烦恼。在冬天,由于热气比较明显,没办法,我经常采取开窗换气5分钟然后赶紧关窗的办法,开窗时间太长容易造成厨房的瓷砖墙壁有冷凝水。
从现象上看,很明显是风压(负压,或者是真空度)不够,流量也不够大。抽烟机这个玩意,是从国外学(抄)来的,国外没有咱们的煎炸烹炒,用的也不是咱们的花生油,人家的橄榄油油烟少,加上人家喜欢拌凉菜也就是色拉,人家用着可以,我们用着根本就不合适。南方气温高,家里也不像北方那样大火烹炸,可能用起来效果还好,北方用起来就不合适。
对了,我用的是华帝。大约2009年搬新房卖的,图示的灶和油烟机都是华帝的,当年也是一共4000多,也不算便宜了。用了大约10年的时候,风机不行了,我网购了风机和风叶,自己换上了。尽管尺寸稍有不合适,对于机械工程师这不是难事。稍作改动,涛声依旧了。但是吸烟效果还是一样不给力。

所以,我是同意春老板说的那个1.1kw甚至3kw的涡旋泵的吸力好的,这完全就不是一个赛道的东西。家用的才200w左右,根本没有可比性。
如果这里面有做抽油烟机的,希望在这上面多下点功夫,功率大一点,至少大一半以上,吸风罩重新设计下,弄个流线型而不是平面,可吸取火箭发动机的样子(大体意思),不要跟着老外的产品1比1抄下来。

楼主:
请仔细看,那尹同学贴出来的是小排量高压的,才每分钟4个多立方,和一般脱排每分钟20多立方差半个数量级。只是他感觉已经很厉害了罢了

楼主:
厨房顶上的热气,我也一直考虑是否该加装一个顶上的换气装置

楼主:
对于吸烟效果肯定是罩式的合理,平面式的漂亮但不合理,只能拼命提高电机功率,相应的噪音就问题大了。
还有安装不合理也会造成排气量减少,如单户抽吸式烟道,本意是防止倒烟的,但明显减少了烟道深度一半以上。有的再把烟管朝里面一插,实际出口就只有几厘米空间了,大大降低了排气效果。

网友:
正常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