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方向盘的履带拖拉机是如何转向的?

楼主(2023-12-22):
看到有履带拖拉机是用方向盘转向的,不知其原理?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066012-10-1.html
【我得发】4轮8轮全地形山地小坦克,大家觉得靠谱吗

网友(点评):
这种是离合器型转向

楼主:
这样的水田履带拖拉机 。方向盘转向,不知其原理。

网友(点评):
大概率和其他的液力转向器一个道理,转向器就是个滑阀控制两边驱动履带行走马达的流量和压力,达成转向,履带转向最终是两个履带速度有差值

网友B:
两条履带速度不一样可以实现差速转向

网友C:
以前改装过挖机,挂载钻机。没事的时候就开着玩,各种型号都开过,小的60,最大开过320。还真没注意是怎么转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thread-1066012-10-1.html
【我得发】4轮8轮全地形山地小坦克,大家觉得靠谱吗

@东海fyh126 意思是,左侧离合,V=0;右侧保持速度,所以向左转了?本质还是速度差转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改装过挖机,挂载钻机。没事的时候就开着玩,各种型号都开过,小的60,最大开过320。还真没注意是怎么 ...

理论上,方向盘向左打,左侧减速,所以左转。问题是如何通过方向盘做到无级减速?

@Dandylian 请教大佬

网友(点评):
离合部分是两套柱塞泵马达总成,既是泵也是马达,中间状态是离合。通过通机的风门控制泵或马达的油量,从而改变速度!以前没有数控机床的时候,进口设备都是这种结构,来实现恒线切削的功能!

网友A:
这是手柄转向。

网友(点评):
这种带手柄的肯定和履带式起重器和挖机是一个品种了,估计是手柄推动多路阀控制左右行走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柄转向。

手柄转向原理好理解,就是差速器离合。方向盘就不太清楚如何控制的了

网友:
以前的是两边各自离合刹车,方向盘是液压,比例阀,调两边马达转速。

网友D:
豹2坦克貌似就是方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豹2坦克貌似就是方向盘

外贸VT4坦克,现在都是方向盘了。

网友:
@孤酒 请大佬帮助解释下履带车辆或者坦克,方向盘转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履带速度不一样可以实现差速转向

这是履带转向的基本原理。lz问的是实现机构,猜测应该是无级转向,使用液力实现。
现在出口的坦克都从操纵杆改方向盘了,这应该是军转民了。

没想到农机都这么先进了,我以为还是多个拉杆呢。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方向盘向左打,左侧减速,所以左转。问题是如何通过方向盘做到无级减速?

@Dandylian 请教大 ...

@awolfbee 大佬请看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awolfbee 大佬请看这里

这种方向盘转向,我见过较多的是方向盘上有两个突起,向右的时候就将右边离合器顶开,然后右边没动力了,左边履带把车子向右边推,向左边旋转方向盘也是这样。简单,野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向盘转向,我见过较多的是方向盘上有两个突起,向右的时候就将右边离合器顶开,然后右边没动力了, ...

你的意思还是等效操纵杆控制离合器。属于是装个样子么,不是无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向盘转向,我见过较多的是方向盘上有两个突起,向右的时候就将右边离合器顶开,然后右边没动力了, ...

看看它的转弯半径,如果可变,那么就是无级的。

网友(点评):
是的。履带式的往往没差速器,所以在泥地里才能行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水田履带拖拉机 。方向盘转向,不知其原理。

中联耕王LA1002-A履带拖拉机产品介绍

强劲动力,性能好

● 选用双泵双马达静液压驱动底盘,可靠性高、驱动力大,可差速转向,田间掉头更方便;

● 配置450mm宽橡胶履带(可选配500mm宽度),高地隙,通过性更强;

● 配置2+1工作档,效率更高;

● 加强型底盘,适合水田作业。

安全稳妥,适用性强

● PTO齿轮箱采用动力换向结构,可靠性高,输出扭矩大;

● 双作用强压油缸,悬挂浮动。

作业轻松

● 采用方向盘控制转向,轻便有效;

●匹配全电控智能操作系统,行走前进后退一杆式操作,控制更方便,整机功率匹配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联耕王LA1002-A履带拖拉机产品介绍强劲动力,性能好● 选用双泵双马达静液压驱动底盘,可靠性高、驱动 ...

@汤圆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联耕王LA1002-A履带拖拉机产品介绍强劲动力,性能好● 选用双泵双马达静液压驱动底盘,可靠性高、驱动 ...

意思是驱动轮是液压驱动,改变液压力大小改变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驱动轮是液压驱动,改变液压力大小改变方向。

07版发出来,学习下,以飨同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驱动轮是液压驱动,改变液压力大小改变方向。

楼里几个大佬说的是对的,这个玩意应该有标件了,但价格估计不菲。

你看看2楼我发的那个帖子。某音刷到的。

网友F:
这些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些我看不懂

大佬,我觉得这玩意已经标准化了,太贵。用在出口,高端农机上没问题;
普通,低端农机,搞多个操纵杆就OK了;方向盘仅用来微调直线运动方向。

参看这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1066012-1-1.html
【我得发】4轮8轮全地形山地小坦克,大家觉得靠谱吗

直接上电池驱动,完全可以跳过方向盘无级转向。

网友G(2024-02-21):
一般是靠电液比列阀 控制左右两个履带的液压马达的进油量控制的 一个供油一个不供 进行强制扭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靠电液比列阀 控制左右两个履带的液压马达的进油量控制的 一个供油一个不供 进行强制扭转的

一套下来估计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