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017 A6061 A7075 材料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22):
那位大佬有材料的EXCEL表可以给我份啊 常见的材料都有最好。376510096@qq.com 拜谢

补充内容 (2023-12-23 09:59):
看4楼表格 棒棒的。

补充内容 (2023-12-24 09:10):
答案总结 在11 楼
自此 本帖子 关闭

网友:
我记得比较粗,我就知道6061软,便宜,7075硬,贵,6061能整平,7075不能整平,T6比6061硬

网友(点评):
6061能整平,7075不能整平 这个之前不知道,没遇到过需要整平的案例。还是什么情况下要?是粗略的变形维修恢复用还是CNC加工平面度精度提升用的啊?

网友(点评):
做转盘用呗,一般转盘就45C跟6061两个材质,转盘要求平面度,就得整平,修磨

网友:
有强度问题直接上7075不要考虑

网友(点评):
大佬 不要水贴啊~~~~~~

网友:
6061 T6 标注没问题,6061 T651 会更好,7075加工如果跟6061一样,转速太快容易断丝锥,要特别跟供应商说明

网友(点评):
谢大佬 提供材料 我看了 好棒 信息都有。一般我们干非标的机加件 -T6 T651材料才好买吧?我看到力学性能标注红色,是推荐用 比较常见的吗?

网友(点评):
咦 大佬 A6061-T6之前一直以为是最常用的 表里力学性能没有, 只有T651,为啥?T6实际上不常用吗?

网友(点评):
大佬 最后 其他材料这种表格有吗 例如 S45C SKD11 SKD61 SUJ2常见的

网友:
问题0,在同等热处理状态下,你的排序是对的;
问题1,不加后缀,能买到什么取决于你们的供应商有什么状态的货;
问题2,常用的状态是T6或者T651,T651更贵一些,加工性能也更好;
问题3和4网上有,具体参数记不清了

网友(点评):
”常用的状态是T6或者T651,T651更贵一些,加工性能也更好 “ 刚才还在考虑哪种尾缀何时。现在知道了A7075-T6

网友A:
7075焊接性能不好,我们公司焊接件都是6061,

网友(点评):
哦哦 很少率焊接 焊接的这些6061 尾缀是啥 还是随便啥尾缀都方便焊接?

网友:
1

网友(点评):
大佬 不要水贴,我恐高。

网友:
直接7075航空铝  比6061 贵50%左右

网友(点评):
那还好 我以为会翻倍

网友:
做下固溶时效处理就行了

网友(点评):
A6061 T0 T3 T4 T6 T7 T8T 9 都有固溶时效处理+其他处理。T6目前不行 估计还得换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75焊接性能不好,我们公司焊接件都是6061,

我们的也是6061-T6的

网友:
Aluminum 6061, Al 6061-T6 Alloy Properties, Density, Tensile & Yield Strength, Thermal Conductivity, Modulus of Elasticity, Welding (theworldmaterial.com)
其他材料特性可以参考美标,T6跟T651力学性能差不多,加工后尺寸稳定性会有差距,一般无特殊要求,精度要求低的一般采用T6,需要保证加工后稳定性使用T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