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0材料,可以同时做正火,又做淬火HRC48-52度么

楼主(2023-12-22):
如题,今天收到项目图纸技术要求写正火 870C度, 然后又有HRC48-52  同一张图。以前没接触过同时做二种热处理工艺的图,是可以实现的么,如果可以,先原材料正火 再粗加工淬火后精加工? 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整体热处理,一个只处理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整体热处理,一个只处理表面

不是,这家公司HRC硬度都是要求整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家公司HRC硬度都是要求整体。。

那就是热处理HRC48-52,不是淬火HRC4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