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还有哪些特点呢?

楼主(2023-12-22):
合金钢的特点

1)硬度。相对碳素钢,合金钢是通过二次硬化提高硬度的。
2)防腐性。相对于碳素钢,合金钢是通过致命的氧化层来防腐。
3)?

请问,合金钢还有哪些特点呢?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氧化层要致命。。。。。涨点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氧化层要致命。。。。。涨点心吧

fuck you。能交流便可,又不是写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氧化层要致命。。。。。涨点心吧

别学“初次登录”,否则我骂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学“初次登录”,否则我骂死你。

牛逼PLUS

网友:
引用 楼主:
fuck you。能交流便可,又不是写论文。

FUCK YOU

网友(2025-06-07):
1、首先说,钢分非合金钢、低合金高强钢、合金钢;
2、合金钢主要包括合金结构钢、合金弹簧钢、合金工具钢、轴承钢、高速钢、耐热钢、不锈钢,每一类都有一个国家标准号,这七类囊括了九成以上的合金钢;
3、合金工具钢,新的国家标准,包括刃具模具用非合金钢(原碳素工具钢)、量具刃具用钢、耐冲击刃具用钢、轧辊用钢、冷作模具钢、热作模钢、塑料模具钢、特殊用途工具钢。
合金工具钢八大类,以前各有各的国家标准(现在有的应该还还现行有效)。
以上2.3条,每一类合金钢都有其各自特点,如弹性、耐磨、红硬性、耐热、耐蚀,耐疲劳、耐冲击,高温强度,综合机械性能等。
同一类合金钢,有共性,但若干牌号,每一个牌号也分别有其各自特点。
绝大部分合金钢,其特性是通过热处理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