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三轴气缸/导杆气缸 侧向承载问题?

楼主(2023-12-22):
问个比较小白的问题,三轴气缸承受侧向力,
下图,两个方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承载力是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23-12-23 16:51):
我的意思是,这两个方向的承载能力是一样的吗?
看样本上两个方向给的承载能力数据是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吧,你截图是不是没截全乎,你要看看底下的数据不同情况的L和M分别是多少,按照经验左边那个用法可以承载多一些,右边那个会差很多。双联气缸和三联气缸一般来说承受侧向能力都非常差,所以设计的时候越中心越好。实在是有偏的情况最好考虑用直线导轨加一个圆柱气缸的模式,把力都分摊到直线导轨上面。
我们之前有个项目就是有人设计直接用,结果出现异常情况,直接压弯了,很多时候不能光考虑正常使用,还要考虑特殊情况留安全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