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 版本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3-12-23):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我这两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SolidWorks 2020 的版本。
鼠标右键→选择其他
以前的版本可以用右键把外层零件的面隐藏掉,看见并选择到内层的零件。现在按右键不能隐藏面,但是能盲点选到内层的零件。
不知道能不能有那个选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反正我是没找到。

第二个问题
有的PRT,或者ASM零件不能显示缩略图。而且怎么另存为,重建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显示缩略图。
新建的零件或者装配体,有些有缩略图,有些没有。而且没发现什么规律。

以上这两个小问题,说有影响吧,我也能用。说不影响吧,膈应人。
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帮忙支个招。或者大家来吐槽一下自己遇到的这些膈应事。谢谢。

网友:
我试验了以前的版本,不存在你说的现象。这部分功能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肯定是你记错了。
第二个解决方法百度上就能收到,如果你怎么折腾都不行,那就是操作系统不行。

楼主:
谢谢逆转的月亮。
我在以前的版本上也没见过这两个问题。但是现在我用的是公司加密过的电脑,不方便换SolidWorks的版本,更加不方便重装系统。

网友:
那你同事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你也只能重装

网友A:
什么版本?是不是SP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是不是SP0?

SolidWorks 2020 SP5.0
现在只有这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 2020 SP5.0
现在只有这个版本

我有这个版本,加WX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版本,加WX私聊

13584833305
手机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