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杆的前角与刃倾角

楼主(2023-12-23):
刀杆前角:前刀片与基面的夹角,刀杆刃倾角:主切削刃与基面夹角;刃倾角一直未能理解,前角锁定后,刃倾角未于前刀面上,前角与刃倾角不应该是一致的吗?

网友A:
前角是面夹角,刃倾角是刀刃角度,不一样。 屏幕截图 2023-12-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角是面夹角,刃倾角是刀刃角度,不一样

面固定了,刃改边空间就不大了吧,如果前角是正的,刃倾角可以做负的吗?一直没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固定了,刃改边空间就不大了吧,如果前角是正的,刃倾角可以做负的吗?一直没理解

看图也没理解,类似刀具角度图和论文看了很多,一直没想明白

网友B:
自已去磨一把车刀。磨完再去看哪个角对应具体位置,比你空想有效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去磨一把车刀。磨完再去看哪个角对应具体位置,比你空想有效得多。

我们厂里现在用的都是机夹可转位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现在用的都是机夹可转位式的

然后就没办法磨了,因为都是机器制的刀片,那。。。。。。。还纠结角度干啥呢,买就行了。

网友:
用刀片好些年了,焊接刀还有几把,粗开用。

网友C:
看图,前面和基面成角度的时候,主刃完全可以和基面成任何角度,如截图中的主刃和基面基本平行,前面和基面有很大角度。

网友(点评):
图中刀尖目前状态再往上一些就是正刃倾角,切削更锋利些,但越大承力越差,适合小切削力的时候用,刀尖往下的时候就是负刃倾角了,刀这个东西自己动手磨过能加强记忆的,我虽然不干机床,但实习的时候磨过一个月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前面和基面成角度的时候,主刃完全可以和基面成任何角度,如截图中的主刃和基面基本平行,前面和基面 ...

谢谢,这几天反复看刀杆和画三维理解了一点,线无法控制一个面,所以切削刃角度无法锁定前角角度,所以两者有区别